K歌宝主板一贴片元件烧毁,型号WS-858 请教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
K歌宝主板一贴片元件烧毁,型号WS-858,请教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 谢谢

网友A(2020-04-05):
看来你这个是真的,我这有一个反复重启,说完英文就重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这个板子哪里能买到?

网友B:
根据线路连接来分析应该是PNP型三极管或P沟道场效应管,作用是电子开关,(只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或电源稳压()

网友C:
目测是一款电源管理芯片,建议上某宝上问一下,应该不是多大点事

网友D:
MOS管,AO3401或者2301都可以

网友D:
主控可能是AC6925B,功放应该是MIX2018A,1AM三极管是NPN型的,可以用9014或者S8050,3904都可以,KL3是双向二极管,BAT54C

网友D:
主控没有看第二张图片,主控是杰里AC692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