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讯串口被占用,还能当普通IO口输出数据吗?

楼主(2018-11-08):
3.0和3.1口我是连接了ESP8266了。那我P3口还能做IO口输出其他数据吗?比如接个1602,或者就在3.0,3.1口接俩LED灯。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功能不同的器件连接同一引脚会造成相互干扰,可采用专用通信芯片进行扩展 ,但这还是会占用其它的端口。功能相同器件连接到同一引脚要考虑驱动能力是否够,可加驱动。

网友B:
单片机端口复用在实际运用中很常见,运用方法要视具体项目和外围电路来设计。

网友C:
你的P30、P31已经当成串口使用了,就不要再作它用了。但其它的P32、P33等等还是可以用普通IO口用的。

网友D:
用不了,除非分时复用,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配置成不同的功能。电平冲突后果自己承担

网友E:
P3口的其他引脚可以当做普通的IO口来输出数据,P3.0和P.3.1不能再当做普通IO来输出数据。

网友F:
不可以的。

网友G:
功能不同的器件连接同一引脚会造成相互干扰,可加驱动,我觉得可以的。

网友H:
要接1602的话需要用分时复用办法解决,接个LED指示做串口的指示的话加电阻限流就可以了,但如果做别的指示灯还是要用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