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072段码驱动C语言程序,亲测ok

楼主(2018-11-08):
vk1072段码驱动C语言,亲测

/**
  ******************************************************************************
  * @file    vk1072C.c
  * @author  kevin_guo
  * @version V1.0.0
  * @date    05-17-2018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vk1072C functions.
        *          此文件适用于 VK1072C
  ******************************************************************************
  * @attention
  ******************************************************************************
  */
/* Includes ------------------------------------------------------------------*/
#include "vk1072C.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VK1072C_BASE100MS        226757 //通过n个nop指令实现100mS延时,根据单片机修改此常数
#define VK1072C_CLK        10        //WR信号线频率 ,由Vk1072C_Delay实现, =10->100kHz =100->11.11kHz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const unsigned char vk1072C_segtab[VK1072C_SEGNUM]={
        0,1,2,3,4,5,13,14,15,16,17,18,19,26,27,28,29,30
};
unsigned char vk1072C_addrbit=6;//驱动ic的ram地址线数A5-A0,
unsigned char vk1072C_segi,vk1072C_comi;
unsigned char vk1072C_maxcom=4;//驱动的com数可以是4com,3com,2com
unsigned char vk1072C_dispram[VK1072C_SEGNUM];//显示RAM buffer只使用低4位,bit0->com0,bit1->com1,bit2->com2,bit3->com3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ucDat-> 延时时间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Delay(unsigned int ucDat)
{//ucDat=10->100kHz ucDat=100->11.11kHz ucDat=226757->100mS
        while(ucDat--)
        {//nop指令根据单片机做相应的修改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
/**
  * @brief  Vk1072C cl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ClockVk1072C(void)
{
        VK1072C_WR_L();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
        VK1072C_WR_H();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
}
/**
  * @brief  Write Vk1072C Command
  * @param  FunctonCode->功能/命令码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CommandVk1072C(unsigned char FunctonCode)
{
        unsigned char Shift = 0x80;
        unsigned char i;

        VK1072C_CS_L();   //CS 片选开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WriteClockVk1072C();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for(i = 0; i < 8; i++)
        {
         if(Shift & FunctonCode)
                 VK1072C_DATA_H();
         else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Shift >> 1;
        }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发送一个 0 16xx中最后一位 X
  VK1072C_CS_H();                         //CS 片选关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
/**
  * @brief  Write 1 data to Vk1072C
  * @param  Addr->写入ram的地址
  * @param  Databuf->写入ram的数据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1DataVk1072C(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hift;

        Shift = 0x20; //屏蔽高3位 只用5位

        VK1072C_CS_L();  //CS 片选开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WriteClockVk1072C();  //101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VK1072C_DATA_H();
        WriteClockVk1072C();

        for( i = 0; i < vk1072C_addrbit; i++)
        {
                if (Addr & Shift)
                        VK1072C_DATA_H();
                else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Shift >> 1;
        }
  Shift = 0x01;
  for (i = 0; i < 4; i++)
        {

                if( Dat & Shift)
                        VK1072C_DATA_H();
           else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Shift << 1;
        }
  VK1072C_CS_H(); //CS 片选关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
/**
  * @brief  Write n data to Vk1072C
  * @param  Addr->写入ram的起始地址
  * @param  Databuf->写入ram的数据buffer
  * @param  Cnt->写入ram的数据个数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nDataVk1072C(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buf,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Shift;
        unsigned char dataval;

        VK1072C_CS_L();   //CS 片选开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WriteClockVk1072C();  //101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VK1072C_DATA_H();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0x20;
        for( i = 0; i < vk1072C_addrbit; i++)
        {
                if (Addr & Shift)
                        VK1072C_DATA_H();
                else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Shift >> 1;
        }
        for (j = 0; j < Cnt; j++)
        {
                Shift = 0x01;
                dataval=*Databuf++;
                for (i = 0; i < 4; i++)
                {
                        if( dataval & Shift)
                                VK1072C_DATA_H();
                        else
                                VK1072C_DATA_L();
                        WriteClockVk1072C();
                        Shift = Shift << 1;
                }
        }
  VK1072C_CS_H();   //CS 片选关
        Vk1072C_Delay(VK1072C_CLK/2);
  VK1072C_DATA_H();
}
/**
  * @brief  lcd全显或全灭
  * @param  state=1->lcd全亮
  * @param  state=0->lcd全灭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DisAll(unsigned char state)
{
        unsigned char segi;
        unsigned char dispram[31];

        for(segi=0;segi<VK1072C_SEGNUM;segi++)
        {
                dispram[segi]=0;
        }
        for(segi=0;segi<VK1072C_SEGNUM;segi++)
        {
                if(state==1)
                {
                        if(vk1072C_maxcom==2)
                                vk1072C_dispram[segi]=0x03;
                        else if(vk1072C_maxcom==3)
                                vk1072C_dispram[segi]=0x07;
                        else//maxcom==4
                                vk1072C_dispram[segi]=0x0f;
                }
                else
                {
                        vk1072C_dispram[segi]=0x00;
                }
                dispram[vk1072C_segtab[segi]]=vk1072C_dispram[segi];
        }
        WritenDataVk1072C(0,dispram,31);
}
/**
  * @brief  lcd显示单个点(1comx1seg)
  * @param  Seg->点对应的seg
  * @param  Com->点对应的com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DisSegOn(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Com)
{
        vk1072C_dispram[Seg-vk1072C_segtab[0]]|=(1<<Com);
        Write1DataVk1072C(Seg,vk1072C_dispram[Seg-vk1072C_segtab[0]]);
}
/**
  * @brief  lcd关闭单个点(1comx1se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DisSegOff(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Com)
{
        vk1072C_dispram[Seg-vk1072C_segtab[0]]&=~(1<<Com);
        Write1DataVk1072C(Seg,vk1072C_dispram[Seg-vk1072C_segtab[0]]);
}
/**
  * @brief  配置Vk1072C通信线GPIO.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Lowlevel_Init(void)
{
        //通信线电平不同,建议加电平转换电路
        //此函数根据客户单片机做相应的修改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Vk1072C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VK1072C_CS_GPIO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VK1072C_WR_GPIO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VK1072C_DAT_GPIO_CLK ,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K1072C_CS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通讯线电平不同,可设为开漏输出,1072C有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信线电平一样,可设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VK1072C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VK1072C_WR_PIN;
        GPIO_Init(VK1072C_W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VK1072C_DAT_PIN;
        GPIO_Init(VK1072C_W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Vk1072C进入掉电低功耗模式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Enter_Standby(void)
{
        //连续使用命令LCDOFF和SYSDIS,系统将处于掉电低功耗状态。
        //只有使用片内RC时钟源时,才能使系统进入掉电低功耗状态。
        WriteCommandVk1072C(OSC_OFF);
        WriteCommandVk1072C(DISP_OFF);
}
/**
  * @brief  Vk1072C退出掉电低功耗模式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Exit_Standby(void)
{
        //退出掉电低功耗状态重新配置vk1072C
        WriteCommandVk1072C(OSC_ON);
        WriteCommandVk1072C(DISP_ON);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4);vk1072C_maxcom=4;        //1/3bias 4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3);vk1072C_maxcom=3;        //1/3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2);vk1072C_maxcom=2;        //1/3bias 2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4);vk1072C_maxcom=4;        //1/2bias 4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3);vk1072C_maxcom=3;        //1/2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2);vk1072C_maxcom=2;        //1/2bias 2com
}
/**
  * @brief  Vk1072C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Init(void)
{
        //管脚配置根据客户单片机做相应的修改
        Vk1072C_Lowlevel_Init();
        //基本配置
        WriteCommandVk1072C(OSC_ON);
        WriteCommandVk1072C(DISP_ON);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4);vk1072C_maxcom=4;        //1/3bias 4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3);vk1072C_maxcom=3;        //1/3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3__2);vk1072C_maxcom=2;        //1/3bias 2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4);vk1072C_maxcom=4;        //1/2bias 4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3);vk1072C_maxcom=3;        //1/2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72C(COM_1_2__2);vk1072C_maxcom=2;        //1/2bias 2com
        //上电默认配置(以下未用功能关闭降低功耗)
        WriteCommandVk1072C(TIMER_DIS);
        WriteCommandVk1072C(WDT_DIS);
        WriteCommandVk1072C(BUZZ_OFF);
        WriteCommandVk1072C(IRQ_DIS);
}
/**
  * @brief  Vk1072C测试主程序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72C_Main(void)
{
        Vk1072C_Init();
        Vk1072C_DisAll(0);
        while(1)
        {
                Vk1072C_DisAll(1);                                                                                //LCD全显
                Vk1072C_Delay(50*VK1072C_BASE100MS);        //延时5S
                Vk1072C_DisAll(0);                                                                                //LCD全关
                Vk1072C_Delay(50*VK1072C_BASE100MS);        //延时5S
                for(vk1072C_segi=0;vk1072C_segi<VK1072C_SEGNUM;vk1072C_segi++)//seg
                {
                        for(vk1072C_comi=0;vk1072C_comi<vk1072C_maxcom;vk1072C_comi++)//com
                        {
                                Vk1072C_DisSegOn(vk1072C_segtab[vk1072C_segi],vk1072C_comi);        //LCD单个seg点亮
                                Vk1072C_Delay(3*VK1072C_BASE100MS);                                //延时300mS
                                Vk1072C_DisAll(0);                                                                //LCD全关
                        }
                }
                Vk1072C_DisAll(1);                                                                                //LCD全显
                Vk1072C_Delay(10*VK1072C_BASE100MS);        //延时1S
                for(vk1072C_segi=0;vk1072C_segi<VK1072C_SEGNUM;vk1072C_segi++)//seg
                {
                        for(vk1072C_comi=0;vk1072C_comi<vk1072C_maxcom;vk1072C_comi++)//com
                        {
                                Vk1072C_DisSegOff(vk1072C_segtab[vk1072C_segi],vk1072C_comi);        //LCD单个seg关闭
                                Vk1072C_Delay(3*VK1072C_BASE100MS);        //延时300mS
                                Vk1072C_DisAll(1);                                                                        //LCD全显
                        }
                }
                Vk1072C_Delay(10*VK1072C_BASE100MS);//延时1S
                Vk1072C_DisAll(0);                                                                        //LCD全关
                Vk1072C_Delay(10*VK1072C_BASE100MS);//延时1S
                Vk1072C_Enter_Standby();                                                //Vk1072C进入掉电低功耗模式
                Vk1072C_Delay(50*VK1072C_BASE100MS);//延时5S
                Vk1072C_Exit_Standby();                                                //Vk1072C退出掉电低功耗模式
        }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