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的前景?

楼主(2018-11-08):
大家谈谈fpga的前景

网友A:
在交换机开发领域,芯片开发领域应用比较多,待遇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A:
在芯片开发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B: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C:
最近兴起的AI芯片的热度,可能又会迎来一波FPGA的热度

网友D:
我是做FPGA的,以前画板、系统设计、coding、综合、par、调试这些都做过。最近这两年在一个IC公司做FPGA验证。最近越来越感觉以后的路越走越窄。比如,尽管我对现有的FPGA已经比较熟悉了,知道怎么将一个设计较好的在FPGA当中实现,知道怎么达到较好的综合和时序,对FPGA外围电路也很熟悉,一句话,很清楚FPGA是怎么回事。但是,缺少某方面专业技术,比如视频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等。因此,也就无法在某些领域做的更好。

网友E: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目前,许多硬件都在FPGA上面搭建,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所以,FPGA的前景很好

网友F:
fpga    多用在芯片研发  还有就是自己做东西,搞研究使用,至于以后的路都是越走越窄,所以研究的越深越好  加油

网友G:
在交换机开发领域,芯片开发领域应用比较多,待遇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H:
不结合Matlab搞算法的话,FPGA跟单片机STM32差不多吧!
当然如果不搞算法,那么接口和各种协议及驱动都搞明白的话也还是牛的!
还有就是看你把控项目的能力,你能搞大大规模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