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激光琴声音很小 求大神回答一下

楼主: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激光竖琴声音特别小,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2^0;//定义P2.0口为蜂鸣器信号输出
uint z;
uint code tone[8]={0xfc44,0xfcac,0xfd09,0xfd34,0xfd82,0xfdc8,0xfe06,0xfe22};//对应每个单调的计数初值
uchar code keym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按键值,对应io:0,1,2,3,4,5,6,7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anjian()//用整个P0口作为音调的输入按键(独立按键方式)
{
        P0=0xff;//读数据先置1
        if(P0==~keymode[0]) //1
        {
                z=tone[0];
                P1=keymode[0];
        }
        if(P0==~keymode[1]) //2
        {
                z=tone[1];
                P1=keymode[1];
        }
         if(P0==~keymode[2]) //3
        {
                z=tone[2];
                P1=keymode[2];
        }
        if(P0==~keymode[3]) //4
        {
                z=tone[3];
                P1=keymode[3];
        }
        if(P0==~keymode[4]) //5
        {
                z=tone[4];
                P1=keymode[4];
        }
         if(P0==~keymode[5]) //6
        {
                z=tone[5];
                P1=keymode[5];
        }
        if(P0==~keymode[6]) //7
        {
                z=tone[6];
                P1=keymode[6];
        }
        if(P0==~keymode[7]) //1.
        {
                z=tone[7];
                P1=keymode[7];
        }
}
/************************************/
void zdkg()
{
        if(P0==0xff)
        {
                P1=0xff;
                TR1=0;//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关闭定时器中断
                fmq=1;//同时也关闭蜂鸣器
        }
        else          //否则就进入中断
        {
                TR1=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T1=1;//定时器T1中断允许
        TMOD=0x10;//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P1=0xff;//先关所有LED灯

        while(1)
        {
                anjian();//按键扫描函数
                  zdkg();
        }

}
/*定时器T1的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fmq=~fmq; //每进入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快速的进入退出中断,就会听到蜂鸣器发出的音调
        TH1=z/256;//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z%256;//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

网友A(2018-11-08):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B:
蜂鸣器上的贴纸撕了吗。hh

网友C:
貌似电流不够大吧,你看看你选的蜂鸣器,有没有典型电路,我看有的电路还加了反相的二极管

网友B:
用PNP三极管应该将蜂鸣器移到低端驱动。
或者将PNP三极管改成NPN三极管,蜂鸣器放在高端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上的贴纸撕了吗。hh

撕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貌似电流不够大吧,你看看你选的蜂鸣器,有没有典型电路,我看有的电路还加了反相的二极管

我加了8550的三极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NP三极管应该将蜂鸣器移到低端驱动。
或者将PNP三极管改成NPN三极管,蜂鸣器放在高端不变。

我用的NPN的三极管,蜂鸣器接在发射集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PN的三极管,蜂鸣器接在发射集上的。

然后这就是问题所在,三极管用于开关电路,负载应尽量避免处于发射极,否则极有可能不会处于完全导通状态。你可以算一下基极电流,如果你将负载接在发射极,基极电流 = (5V-0.7V-负载压降)/基极电阻。而负载压降根据负载特性不同很难确定。如果负载接在集电极,基极电流 = (5V-0.7V)/基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