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51单片机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8-11-08):
新手学习51单片机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看视频教程,多练习。遇到不会不懂得,擅用百度

网友B:
看书,,然后得多实践啊

网友C:
基本电子原理图,C语言

网友D:
淘宝上买个51单片机,看带的光盘里的视频,跟着视频写例程,然后自己再做具体的项目。

网友E:
买个开发板,一个实例一个实例的跟着做过去!慢慢就有感觉了!

网友F:
到某宝买一个51的开发板,送视频的那种,然后对着视频先实物多操作,熟练了再去改程序来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G:
最好先看视频自己用洞洞板焊接出最小系统,加深对I/O的理解,不然你只会看视频,烧代码,对硬件部分并不了解

网友H:
at89c51 at89c52 stc89c52在原理图上可以互换吗

网友I:
先看书不懂在看视频,记得多实践,多上机操作,这样印象深还学的快

网友J:
多看下例程,结合实际看代码才能快速入门

网友K:
可以边看视频边学习,多敲代码,要自学C语言

网友L:
多动手,在网上多找些案例

网友M:
有不懂的要多思考多实践。

网友M:
有不懂的要多思考多实践

网友N:
单片机不是纸上谈兵,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学习单片机首先要有一个靠谱的教程,网上百度,特别是百度文库的东西建议慎重选择,因为很多都是有错误的(亲自体会的血泪史)。然后教程和书籍,推荐使用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O:
一定要动手操作一番

网友P:
多看视频,多动手,

网友Q:
对于数电和模电最好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一些常用的编程语言,比如c。

网友R:
到某宝买一个51的开发板,送教学视频的那种,然后对着视频先实物多操作,熟练了再去改程序来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S:
把c或者汇编学好,推荐c,单片机内部结构搞清楚,中断定时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