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利用单片机使ESP8266连上外网服务器

楼主(2018-11-08):
为什么通过单片机串口为wifi模块发送AT指令来连接服务器总是会连接不上,但是通过串口发送的AT指令来连接同一个服务器就可以呢?SendString("AT+CWMODE=1\r\n");        SendString("AT+CWJAP=\"RED\",\"12345678\"\r\n");
        SendString("AT+CIPMUX=1\r\n");
        SendString("AT+CIPSTART=2,\"TCP\",\"192.168.4.1\",8080\r\n");
指令就是这些,每个指令间隔了4s,手动发送指令时能连上指令,但是用代码却不行,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我没有做过wifi模块,但是看您的意思是单步可以,程序跑起来就不行,是吧?

我之前写程序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我在AD中断里执行spi,总是死循环,但是在外面执行spi就不会。后来发现是初始化的问题,SPI的初始化在AD开中断之后做的,也就是AD中断的时候SPI功能还没设好,所有执行SPI就死机了。

建议检查一下初始化的设置。先后的位置都有关系的。

网友B:
用串口助手接单片机,看看能不能收到单片机的指令,有没有错。
这个WIFI模块只要接收到的指令没错,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检查单片机的串口真的把数据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