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生产线的多功能NTC电阻测试仪设计单片机源码 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8-11-08):
制作出来的NTC电阻测试仪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C12C5A60S2 特殊功能寄存器 关于AD部分的寄存器定义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通道配置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数据寄存器(存AD转换的结果,共10位)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数据寄存器(存AD转换的结果,共10位)
sfr P1ASF       =   0x9D;           //P1第二功能选择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h0 ; //ADC通道选择,本例程选择P1.0为AD转换,其他P1口做普通IO用 01234567
unsigned int ad_out;//ADC_CONTR寄存器的位变量定义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功能定义***************************/
#define LCD12864_W_COM                        0xF8        //写指令
#define LCD12864_R_COM                        0xFC        //读指令
#define LCD12864_W_DAT                        0xFA        //写数据
#define LCD12864_R_DAT                        0xFE        //读数据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define LCD12864_COM 0        //输入指令
#define LCD12864_DAT 1        //输入数据
#define LCD12864_CLEAR                        0x01        //清除显示
#define LCD12864_CURSOR                        0x02        //位址归位,游标回原点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LF                0x04        //光标左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RF                0x06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LN                0x05        //光标左移,整体显示移动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RN                0x07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移动
#define LCD12864_DIS_OFF                0x08        //显示状态全关
#define LCD12864_DIS_ON                        0x0E        //显示状态开
#define LCD12864_DIS_CUR_ON                0x0E        //游标显示开
#define LCD12864_DIS_CURS_ON        0x0F        //游标位置显示开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L                0x10        //游标左移
#define LCD12864_CURSOR_RR                0x14        //游标右移
#define LCD12864_CURDIS_RL                0x18        //整体显示左移,光标跟随
#define LCD12864_CURDIS_RR                0x1C        //整体显示又移,光标跟随
#define LCD12864_COM_BASIC                0x30        //基本指令集动作
#define LCD12864_COM_PLOT_ON        0x36        //扩展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N
#define LCD12864_COM_PLOT_OFF        0x34        //扩展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FF
#define LCD12864_STAND_TO                0x31        //进入待命模式
#define LCD12864_PLACE_ROLL                0x03        //允许输入卷动位址
#define LCD12864_PLACE_IRAM                0x02        //允许输入IRAM位址
#define LCD12864_REVERES_13                0x04        //选择一、三行同时作反白显示
#define LCD12864_REVERES_24                0x05        //选择二、四行同时作反白显示
#define LCD12864_REST_ON                0x08        //进入睡眠模式
#define LCD12864_REST_OFF                0x0C        //脱离睡眠模式
#define LCD12864_W_COM                        0xF8        //写指令
#define LCD12864_R_COM                        0xFC        //读指令
#define LCD12864_W_DAT                        0xFA        //写数据
#define LCD12864_R_DAT                        0xFE        //读数据
//======串口模式=======
sbit LCD12864_CS = P2^7;   //片选信号输入
sbit LCD12864_STD = P2^6;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LCD12864_SCLK = P2^5; //串行移位脉冲输入
sbit LCD12864_PSB = P2^4;  //串并模式选择 0:串口,1:并口
sbit LCDRST  = P2^3;
sbit sclk = P2^0;//1302
sbit io= P2^1;//1302
sbit rst= P2^2;//1302
uint pcs=0;//计数
uint pcs1=0;
sbit bb= P1^7;   //bepp
unsigned char frq;
sbit ntcok= P1^6;   //NTC OK
sbit ntcno= P1^5;   //NTC
sbit k1= P1^4;   //NTC OK
sbit k= P3^7;   //k为转换开关,非自弹按键
code unsigned int  vt_table[]=        // 电压温度对照表  440/2=220度(精度0.5)
        {
            6000,5800,5700,5600,5500,5400,5300,5200,5100,5000,//0-5度左右
                4980,4960,4940,4920,4900,4880,4860,4840,4820,4800,//5-10度左右

                4780,4760,4740,4720,4700,4680,4660,4640,4620,4600,//11-15度左右
                4580,4560,4540,4520,4500,4480,4460,4440,4420,4400,//16-20度左右

                4360,4320,4280,4240,4200,4180,4160,4140,4120,4100, //21-25度左右
                4080,4060,4040,4020,4000,3980,3960,3940,3920,3900, //26-30度左右

                3890,3880,3870,3860,3850,3840,3830,3820,3810,3800, //31-35度左右
                3790,3780,3770,3760,3750,3740,3730,3720,3710,3700, //36-40度左右

                3690,3680,3670,3660,3650,3640,3630,3620,3610,3600, //41-45度左右
                3590,3580,3570,3560,3550,3540,3530,3520,3510,3500, //46-50度左右

                3480,3460,3440,3420,3400,3380,3360,3340,3320,3400, //41-50度左右
                3390,3380,3370,3360,3350,3340,3330,3320,3310,3300, //41-60度左右

                3290,3280,3270,3260,3250,3240,3230,3220,3210,3200, //51-60度左右
                3180,3160,3140,3120,3100,3080,3060,3040,3020,3000, //51-70度左右

                2980,2960,2940,2920,2900,2880,2860,2840,2820,2900, //61-70度左右
                2890,2880,2870,2860,2850,2840,2830,2820,2810,2800, //61-80度左右

                2790,2780,2770,2760,2750,2740,2730,2720,2710,2700, //71-80度左右
                2690,2680,2670,2660,2650,2640,2630,2620,2610,2600, //71-90度左右

                2580,2560,2540,2520,2500,2480,2460,2440,2420,2400, //81-85度左右
                2380,2360,2340,2320,2300,2280,2260,2240,2220,2200, //91-100度左右

                2190,2180,2170,2160,2150,2140,2130,2120,2110,2100, //101-110度左右
                2095,2090,2085,2080,2075,2070,2065,2060,2055,2050, //101-110度左右

                2045,2040,2035,2030,2025,2020,2015,2010,2005,2000, //111-120度左右
                1995,1990,1985,1980,1975,1970,1965,1960,1955,1950, //111-120度左右

                1945,1940,1935,1930,1925,1920,1915,1910,1905,1900, //121-130度左右
                1895,1890,1885,1880,1875,1870,1865,1860,1855,1850, //121-130度左右

        1845,1840,1835,1830,1825,1820,1815,1810,1805,1800, //131-140度左右
                1795,1790,1785,1780,1775,1770,1765,1760,1755,1750, //131-140度左右

                1745,1740,1735,1730,1725,1720,1715,1710,1705,1700, //141-150度左右
                1695,1690,1685,1680,1675,1670,1665,1660,1655,1650, //141-150度左右

                1645,1640,1635,1630,1625,1620,1615,1610,1605,1600, //151-160度左右
                1595,1590,1585,1580,1575,1570,1565,1560,1555,1550, //151-160度左右

                1545,1540,1535,1530,1525,1520,1515,1510,1505,1500, //161-170度左右
                1495,1490,1485,1480,1475,1470,1465,1460,1455,1450, //161-170度左右

                1445,1440,1435,1430,1425,1420,1415,1410,1405,1400, //171-180度左右
                1395,1390,1385,1380,1375,1370,1365,1360,1355,1350, //171-180度左右

                1345,1340,1335,1330,1325,1320,1315,1310,1305,1300, //181-190度左右
                1295,1290,1285,1280,1275,1270,1265,1260,1255,1250, //181-190度左右

                1245,1240,1235,1230,1225,1220,1215,1210,1205,1200, //191-200度左右
                1195,1190,1185,1180,1175,1170,1165,1160,1155,1150, //191-200度左右

                1145,1140,1135,1130,1125,1120,1115,1110,1105,1100, //210-210度左右
                1095,1090,1085,1080,1075,1070,1065,1060,1055,1050, //210-210度左右

                1045,1040,1035,1030,1025,1020,1015,1010,1005,1000, //211-220度左右
                995,990,985,980,975,970,965,960,955,950, //211-220度左右

        }; //查表每一组数代表1度。如vt_table[]=3949时为6度
unsigned char code logo[]={
/*--  调入了一幅图像:logo.bmp  -- */
/*--  宽度x高度=128x64 欢迎使用本产品LOGO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lwd\桌面\新建文件夹\X.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3F,0xF8,0x00,0x00,0x00,0x03,0x07,0xFF,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0,0x3F,0xF8,0x00,0x00,0x00,0x06,0x07,0xFF,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8,0x03,0x80,0x00,0x00,0x00,0x0F,0xF6,0x01,0x80,0x00,0x00,0x00,
...
/* (128 X 25 )*/

};

unsigned int num,i;
uchar S1num,flag,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fsec;//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bit keyflag=0;//按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tabe[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查表法//0-9数字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 t)
{
        uchar i;
        for (;t>0;t--)
                {
                for (i=0;i<138;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void Delay1s(uchar t)
{
        for (;t>0;t--)
                {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
}
void delayus()//us微秒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InitADC() //10位AD数据缓存
{
unsigned char i;

   P1ASF = 0x01;//设置P1.0为AD脚,P1ASF = 0x01 其他P1口为普通IO功能

    ADC_RES = 0;                    //清空AD输出高8位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0;
    delay(8);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向12864写入8位数据*************************************/
void LCD12864_W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LCD12864_SCLK = 0;
                byte <<= 1;                         //左移待写入数据,使最高位移至CY
                LCD12864_STD = CY;        //写入一位数据
                LCD12864_SCLK = 1;
                LCD12864_SCLK = 0;
                }
}
/***************************从12864读出8位数据***返回:sdat************************************/
uchar LCD12864_Rbyte(void)
{
     uchar i,sdat,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12864的串行数据输出形式是D7-D6-D5-D4-0-0-0-0-D3-D2-D1-D0-0-0-0-0,故要度两个八位整合==============
     for(i=0;i<8;i++)
                {
                temp1=temp1 << 1;
                LCD12864_SCLK = 0;
                LCD12864_SCLK = 1;
                LCD12864_SCLK = 0;
                if( LCD12864_STD )        temp1|=0x01;        //tempe1:D7-D6-D5-D4-0-0-0-0
                }
     for(i=0;i<8;i++)
                {
                temp2=temp2 << 1;
                LCD12864_SCLK = 0;
                LCD12864_SCLK = 1;
                LCD12864_SCLK = 0;
                if( LCD12864_STD ) temp2|=0x01;   //tempe2:D3-D2-D1-D0-0-0-0-0
                }
        sdat = ((temp1 & 0xf0)|(temp2 >> 4));  //取出D7\D6\D5\D4\D3\D2\D1\D0
        return sdat;  //返回一个值(sdat)
}
/****************************读忙状态**************************************/
void LCD12864_busy( void )
{
        do        LCD12864_Wbyte( LCD12864_R_COM );                //LCD12864_RW=11111,RW(1),RS(0),0
        while( LCD12864_Rbyte() & 0x80 );         //读BF,直到BF == 0
}
/*************************dat_com=0写指令,dat_com=1写数据*****************************************/
void LCD12864_W (bit dat_com,uchar byte)
{
        uchar temp;
        if(dat_com == 0)         //为零,写入指令
                temp = LCD12864_W_COM;        //11111,RS(0),RW(0),0
        else                            //否则,写入数据
                temp = LCD12864_W_DAT;        //11111,RS(1),RW(0),0
        LCD12864_CS = 1;                //片选使能
        LCD12864_busy();                //LCD忙检测
        LCD12864_Wbyte(temp);        //写入模式选择,指令还是数据
        LCD12864_Wbyte(byte&0xf0);        //写入字节
        LCD12864_Wbyte((byte<<4)&0xf0);        //写入字节
    LCD12864_CS = 0;                //片选关闭
}
/****************************LCD12864初始化**************************************/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RST=1;
        LCD12864_PSB = 0;        //选择串口模式
        LCD12864_W(LCD12864_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
        LCD12864_W(LCD12864_COM,0x03);        //允许输入卷动位址
        LCD12864_W(LCD12864_COM,0x0c);                //脱离随眠状态,显示打开,关光标,反白关.
        LCD12864_W(LCD12864_COM,0x01);                //清屏指令.
        LCD12864_W(LCD12864_COM,0x06);        //AC自动加一,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
/**************************LCD12864字符位置自定义显示****************************************/
void LCD12864_WPoss(uchar x,uchar y,uchar *buff)
{
        uchar addr,i=0;
        switch (x)
                {
                case 0:addr=0x80;break;
                case 1:addr=0x90;break;
                case 2:addr=0x88;break;
                case 3:addr=0x98;break;
                }
        addr=addr+y;

        LCD12864_W(LCD12864_COM,LCD12864_COM_BASIC);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12864_W(LCD12864_COM,addr);                                        //显示在自定义位置

        while(buff[i]!='\0')
                {
                LCD12864_W(LCD12864_DAT,buff[i++]);
                if(++y==16)
                        {
                        y=0;
                        if(++x==4) x=0;

                        switch (x)
                                {
                                case 0:addr=0x80;break;
                                case 1:addr=0x90;break;
                                case 2:addr=0x88;break;
                                case 3:addr=0x98;break;
                                }
                        addr=addr+y;
                        LCD12864_W(LCD12864_COM,addr);
                        }

                }
}
/************************************以上为DS18B20内容******************************************/
/******************DS18B20温度***********************/
sbit    DS18B20=P0^6;
#define DS18B20_H {DS18B20=1;}
#define DS18B20_L {DS18B20=0;}
uchar DS18B20_V() {return DS18B20;}
void  Read_Temp();
uchar DS18B20_Reset();
void  DS18B20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uchar DS18B20_ReadData();
uchar g=2;//STC12比STC8951快的倍数(只有1-2倍可用)
/***************************18B20温度返回*******wd******************/
uchar temperature[2];//定义一个整合数据
long wd()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long wd=0;//温度值清0

        temp_data = temperature[1];
        temp_data &= 0xf0; //取高4位
        if (temp_data==0xf0) //判断是正温度还是负温度读数
        {
                //负温度读数求补,取反加1,判断低8位是否有进位
                if (temperature[0]==0)
                { //有进位,高8位取反加1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1;
                }
                else
                { //没进位,高8位不加1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
                }
        }
        wd=(temperature[1]*256+temperature[0])*(0.0625*10000);

        return wd;//返回一个数据(温度)用于显示
}
/**********************读温度数据函数***********************************/
void Read_Temp()
{
        unsigned char i;
        DS18B20_Reset(); //复位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S18B20_Reset(); //复位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be); //读DS18B20温度暂存器命令
        for (i=0;i<2;i++)
        {
                temperature[i]=DS18B20_ReadData();
        }
        DS18B20_Reset(); //复位,结束读数据
}
/****************************DS18B20复位及存在检测******************************/
uchar DS18B20_Reset()
{
        unsigned char i;
        uchar flag; //DS18B20存在标志位
        DS18B20_L; //拉低总线
        for (i=(240*g);i>0;i--);//延时480微秒,产生复位脉冲
        DS18B20_H; //释放总线
        for (i=(40*g);i>0;i--); //延时80微秒对总线采样
        flag = DS18B20_V();
        for (i=(200*g);i>0;i--); //延时400微秒等待总线恢复
        return (flag); //根据flag的值可以知道DS18B20是否存在或损坏
} //可以加声音告警提示DS18B20故障
/***********************写数据到DS18B20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j;
        for (i=8;i>0;i--)
        {
                DS18B20_L; //拉低总线,产生写信号
                for (j=(7*g);j>0;j--); //延时14us
                if((bit)(wData&0x01)==1)//发送1位
                {
                        DS18B20_H;
                }
                else
                {
                        DS18B20_L;
                }

                for (j=(30*g);j>0;j--); //延时60us,写时序至少要60us
                DS18B20_H; //释放总线,等待总线恢复
                wData>>=1; //准备下一位数据的传送
        }
}
/************************DS18B20中读出数据**********************************/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i,j,TmepData;
        for (i=8;i>0;i--)
        {
                TmepData>>=1;
                DS18B20_L; //拉低总线,产生读信号
                for (j=(2*g);j>0;j--); //延时4us
                DS18B20_H; //释放总线,准备读数据
                for (j=(4*g);j>0;j--); //延时8微秒读数据
                if (DS18B20_V()) TmepData |= 0x80;
                for (j=(15*g);j>0;j--); //延时30us
                DS18B20_H; //拉高总线,准备下一位数据的读取.
        }
        return (Tmep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1302byte(uchar com)
{
uchar i;
sclk=0;
delayus();
for(i=8;i>0;i--)
  {
   io=com&0x01;//只要是从低位取数,向高位一定要和0X01与
   delayus();
   sclk=1;//为写数据制造上升沿。
   delayus();
   sclk=0;//为下一次上升沿写下一个字节做准备
   com>>=1;//将数据向右移一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1302byte()
{
uchar i,dat;
delayus();
for(i=8;i>0;i--)
  {
   dat>>=1;
   if(io==1)
   {
     dat|=0x80;//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
   sclk=1;//把sclk拉高,为读一个字节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us();//稍等制造一个高电平
   sclk=0;//为读一个字节制造下降沿
   delayus();
  }
return dat;
}
/*************写入一个时间位*****************/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delayus();
sclk=0;
delayus();
rst=1;
write_1302byte(add);
delayus();
write_1302byte(dat);
delayus();
rst=0;
}
/****************读1302的地址******************/
uchar read_1302add(uchar add)
{
uchar timedat;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write_1302byte(add);//写入要读的地址
timedat=read_1302byte();//将上面地址中的数据赋给timedat
sclk=1;
_nop_();
rst=0;
io=0;//字节读操作完后,将ds1302的IO端口置零就可以消除85、45和??闪现等问题
return timedat;
}
/****************初始化1302*********************/
void init_1302()
{
  flag=read_1302add(0x81);//读秒寄存器的最高位,读出时钟状态
if(flag&0x80)//判断时钟是否关闭,若内部关闭,则初始,若没关闭,不初始化,还在走
{
   write_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write_1302(0x80,((10/10)<<4|(10%10)));//写秒寄存器,并写入初值55
   write_1302(0x82,((25/10)<<4|(25%10)));//写分寄存器,并写入初值59
   write_1302(0x84,((1/10)<<4|(1%10)));//写小时寄存器,并写入初值23
   write_1302(0x86,((10/10)<<4|(10%10)));//写日寄存器,并写入初值18
   write_1302(0x88,((4/10)<<4|(4%10)));//写月寄存器,并写入初值2
   write_1302(0x8a,((2/10)<<4|(2%10)));//写周寄存器,并写入初值5
   write_1302(0x8c,((18/10)<<4|(18%10)));//写年寄存器,并写入初值12,不能写2012年
   write_1302(0x90,0xa5);//写充电方式
   write_1302(0x8e,0x80);//加上写保护  去写保护和if(flag&0x80)//判断 可        改 时 间
    }
}
/*****************读出秒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second()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1);
second=((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second;
}
/*****************读出分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minute()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3);
minute=((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minute;
}
/*****************读出小时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hour()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5);
hour=((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hour;
}
/*****************读出天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day()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7);
day=((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day;
}
/*****************读出月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month()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9);
month=((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month;
}
/*****************读出周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week()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b);
week=((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week;
}
/*****************读出年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year()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d);
year=((dat&0xf0)>>4)*10+(dat&0x0f);
return year;
}
/************************读出所有时间**********************/
readtime()
{
readsecond();
readminute();
readhour();
readday();
readmonth();
readweek();
readyear();
}

/************************显示11************************************/

void display11(long temp)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temp=12345678;
        dt1 = temp%10;//1位
        dt2 = temp%100/10;//2位
        dt3 = temp%1000/100;//3位
        dt4 = temp%10000/1000;//4位

        dt5 = temp%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3,5,"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6位
     //LCD12864_W(1,tabe[dt7]);//5位
     LCD12864_W(1,tabe[dt6]);//4位
     LCD12864_W(1,tabe[dt5]);//3位
         //LCD12864_W(1,0x2e);
         //LCD12864_W(1,tabe[dt4]);//4位
    //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tabe[dt2]);//4位
     //LCD12864_W(1,tabe[dt1]);//3位
     LCD12864_WPoss(3,7,"℃");//第1行显示表1
}

/************************display2显示2************************************/
void display1(uint dat1,dat2,dat3)
{
    uint ge1,ge2,ge3,shi1,shi2,shi3;
    dat1=day;
    dat2=month;
    dat3=year;
        ge1= dat1%10;//1位
        shi1= dat1%100/10;//2位
        ge2= dat2%10;//3位
        shi2= dat2%100/10;//4位
        ge3= dat3%10;//5位
        shi3 = dat3%100/10;//6位
        LCD12864_WPoss(3,0,"20");//第3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readtime();//读出所有时间
     LCD12864_W(1,tabe[shi3]);
     LCD12864_W(1,tabe[ge3]);
     LCD12864_W(1,0x2d);

     LCD12864_W(1,tabe[shi2]);
     LCD12864_W(1,tabe[ge2]);
     LCD12864_W(1,0x2d);

     LCD12864_W(1,tabe[shi1]);
     LCD12864_W(1,tabe[ge1]);
}
/************************display2显示2************************************/
void display2(uint dat1,dat2,dat3,dat4 )
{
    uint ge1,ge2,ge3,ge4,shi1,shi2,shi3,shi4;
    dat1=second;
    dat2=minute;
    dat3=hour;
        dat4=week;
        ge1= dat1%10;//1位
        shi1= dat1%100/10;//2位
        ge2= dat2%10;//3位
        shi2= dat2%100/10;//4位
        ge3= dat3%10;//5位
        shi3 = dat3%100/10;//6位
        ge4= dat4%10;//7位
        shi4 = dat4%100/10;//8位

        LCD12864_WPoss(1,0,"时间:");//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readtime();//读出所有时间
     LCD12864_W(1,tabe[shi3]);
     LCD12864_W(1,tabe[ge3]);
     LCD12864_W(1,0x3a);

     LCD12864_W(1,tabe[shi2]);
     LCD12864_W(1,tabe[ge2]);
     LCD12864_W(1,0x3a);

     LCD12864_W(1,tabe[shi1]);
     LCD12864_W(1,tabe[ge1]);

         //LCD12864_W(1,0x2f);//显示"/ "
         //LCD12864_W(1,tabe[shi4]);
     //LCD12864_W(1,tabe[ge4]);        // 显示周
        if(ge4==1){LCD12864_WPoss(1,7,"一"); }
        if(ge4==2){LCD12864_WPoss(1,7,"二"); }
        if(ge4==3){LCD12864_WPoss(1,7,"三"); }
        if(ge4==4){LCD12864_WPoss(1,7,"四"); }
        if(ge4==5){LCD12864_WPoss(1,7,"五"); }
        if(ge4==6){LCD12864_WPoss(1,7,"六"); }
        if(ge4==7){LCD12864_WPoss(1,7,"日"); }
}
  /************************显示温度和电阻计算3************************************/
void display3(long temp1)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uchar x;
        uint i;

    num=(39*ad_out*(3470*(1/(273.15+15)-1/(273.15+25))))/2; //温度计算与修正约10K
   for(i=0;i<440;i++)//判断采集电压值大于或者等于表格电压时,停下来并记录当前i值
   {
    if(num >= vt_table[i])
       {
        num=i;
                break;             //检测到即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循环
        }
                }
           temp1=(num*10)/2;//放大10倍
        if(temp1<1)
        temp1=9999;        //最大
        if(temp1<=400)// 回到26度以下充电才能再次开始
        {
         LCD12864_WPoss(0,1,"充电进行中∝");//第1行显示表1 ≈≈∝≠
         display2();//显示时间 //Ok
         bb=1;
         ntcok=0;   //NTC OK
         ntcno=1;
         }
         else
         {
         if(temp1>=800)//充电报警温度
        {
         LCD12864_WPoss(0,1,"充电中断  ≠");//第1行显示表1 ≈≈∝≠

         ntcok=1;   //NTC OK
         for(x=2;x>0;x--)
         {
         LCD12864_WPoss(1,0,"    超温报警!   ");//第1行显示表1 ≈≈∝≠
         ntcno=0;
         bb=0;
         Delay1s(1);
         LCD12864_WPoss(1,0,"                ");//第1行显示表1 ≈≈∝≠
         ntcno=1;
         bb=1;
         Delay1s(1);
         }
         }
         }
        dt1 = temp1%10;//1位
        dt2 = temp1%100/10;//2位
        dt3 = temp1%1000/100;//3位
        dt4 = temp1%10000/1000;//4位

        dt5 = temp1%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2,0,"温度:");//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8位
    //LCD12864_W(1,tabe[dt7]);//7位
    //LCD12864_W(1,tabe[dt6]);//6位        // °         Ω℃℉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tabe[dt2]);//2位
         LCD12864_W(1,0x2e);// 显示点
         LCD12864_W(1,tabe[dt1]);//1位
     LCD12864_WPoss(2,6,"℃");//第1行显示表1
}
  /************************display4显示4************************************/
void display4(uint temp1)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temp1=ad_out*(3270*(1/(273.15+25)-1/(273.15+85))); //温度计算与修正约10K
        if(temp1>1250)
        {temp1=9999;}
        dt1 = temp1%10;//1位
        dt2 = temp1%100/10;//2位
        dt3 = temp1%1000/100;//3位
        dt4 = temp1%10000/1000;//4位

        dt5 = temp1%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3,0,"电阻:");//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8位
    //LCD12864_W(1,tabe[dt7]);//7位
     //LCD12864_W(1,tabe[dt6]);//6位        // °         Ω℃℉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0x2e);// 显示点
         LCD12864_W(1,tabe[dt2]);//2位
         LCD12864_W(1,tabe[dt1]);//1位
     LCD12864_WPoss(3,6,"K");//第1行显示表1
}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img)        //图形方式12864显示字模221 横向取膜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k = 0;

        LCD12864_W(0,0x36); //图形方式
        for(i=0;i<32;i++)
          {
                LCD12864_W(0,0x80+i);
                LCD12864_W(0,0x80);
            for(j=0;j<16;j++)
                {
                        LCD12864_W(1,img[k++]);
                }
          }

        for(i=0;i<32;i++)
          {
                LCD12864_W(0,0x80+i);
                LCD12864_W(0,0x88);
            for(j=0;j<16;j++)
                {
                        LCD12864_W(1,img[k++]);
                  }
        }
}

////////////////////////*************第二*************************************************//////
/************************显示1************************************/
void display18(long temp)
{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dt1 = temp%10;//1位
        dt2 = temp%100/10;//2位
        dt3 = temp%1000/100;//3位
        dt4 = temp%10000/1000;//4位

        dt5 = temp%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1,0,"温度:");//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6]);//6位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0x2e);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Poss(1,6,"°C");//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0,1,"智能电阻测试");//第1行显示表1
        //LCD12864_WPoss(1,0,"范围:NTC=10K");//第1行显示表1
}
/************************display2显示2************************************/
/*
void display28(uint dat1,dat2,dat3,dat4 )
{
    uint ge1,ge2,ge3,ge4,shi1,shi2,shi3,shi4;
    dat1=second;
    dat2=minute;
    dat3=hour;
        dat4=week;
        ge1= dat1%10;//1位
        shi1= dat1%100/10;//2位
        ge2= dat2%10;//3位
        shi2= dat2%100/10;//4位
        ge3= dat3%10;//5位
        shi3 = dat3%100/10;//6位
        ge4= dat4%10;//7位
        shi4 = dat4%100/10;//8位

        LCD12864_WPoss(0,0,"时间:");//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readtime();//读出所有时间
     LCD12864_W(1,tabe[shi3]);
     LCD12864_W(1,tabe[ge3]);
     LCD12864_W(1,0x3a);

     LCD12864_W(1,tabe[shi2]);
     LCD12864_W(1,tabe[ge2]);
     LCD12864_W(1,0x3a);

     LCD12864_W(1,tabe[shi1]);
     LCD12864_W(1,tabe[ge1]);

         LCD12864_W(1,0x2f);
         //LCD12864_W(1,tabe[shi4]);
     LCD12864_W(1,tabe[ge4]);

}
  /************************显示温度和电阻计算3************************************/

void display38(long temp1)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temp1 = ad_out; //10位AD读取的数值是0-1024,
        temp1=39*ad_out*(3470*(1/(273.15+15)-1/(273.15+25))); //温度计算与修正约10K
      if(temp1>=1000&&temp1<10000)//>500&&<950/一个NTC约930K两个就大于950用于判断有几个或没有NTC在线
           { pcs1++; //
                    ntcok=0;//
                 ntcno=1;//
                    bb=0;//
                 Delay1Ms(1000);//等值
                 bb=1;
        dt1 = temp1%10;//1位
        dt2 = temp1%100/10;//2位
        dt3 = temp1%1000/100;//3位
        dt4 = temp1%10000/1000;//4位

        dt5 = temp1%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2,0,"电阻:");//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8位
    //LCD12864_W(1,tabe[dt7]);//7位
     LCD12864_W(1,tabe[dt6]);//6位        // °         Ω℃℉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0x2e);// 显示点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tabe[dt2]);//2位
         //LCD12864_W(1,tabe[dt1]);//1位
     LCD12864_WPoss(2,6,"K ");//第1行显示表1
         LCD12864_WPoss(1,0,"    产品合格    ");//第2行显示表1
  }
  else{
   if(temp1>=10000&&temp1<16000)
   {

    dt1 = temp1%10;//1位
        dt2 = temp1%100/10;//2位
        dt3 = temp1%1000/100;//3位
        dt4 = temp1%10000/1000;//4位

        dt5 = temp1%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2,0,"电阻:");//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8位
    //LCD12864_W(1,tabe[dt7]);//7位
     LCD12864_W(1,tabe[dt6]);//6位        // °         Ω℃℉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0x2e);// 显示点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tabe[dt2]);//2位
         //LCD12864_W(1,tabe[dt1]);//1位
     LCD12864_WPoss(2,6,"K ");//第1行显示表1
   }
    else
  {
   LCD12864_WPoss(2,0,"电阻:*****");//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Poss(1,2,"        ");//第2行显示表1
                    ntcok=1;//
                 ntcno=0;//
                    bb=1;//
                 pcs1=0;//用于清除计数
                 } }
if(pcs1==3&&bb==1) //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测试放手才计数
{
pcs++;
if(pcs>9998)pcs=9999;        //如果最高温度高于99.9度就只显示99.9

}

}

  /************************display4显示4************************************/

void display48(uint temp1)
{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temp1=pcs;
        dt1 = temp1%10;//1位
        dt2 = temp1%100/10;//2位
        dt3 = temp1%1000/100;//3位
        dt4 = temp1%10000/1000;//4位

        dt5 = temp1%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10000000;//8位             最高位

        LCD12864_WPoss(3,0,"已检: ");//第2行显示表1
    //LCD12864_W(0,0x80+3);//LCD12864_W ((0或1),****)  0写指令  1写数据
         //LCD12864_W(1,tabe[dt8]);//8位
    //LCD12864_W(1,tabe[dt7]);//7位
     //LCD12864_W(1,tabe[dt6]);//6位        // °         Ω℃℉
     LCD12864_W(1,tabe[dt5]);//5位
     LCD12864_W(1,tabe[dt4]);//4位
         //LCD12864_W(1,0x2e);// 显示点
     LCD12864_W(1,tabe[dt3]);//3位
         LCD12864_W(1,tabe[dt2]);//2位
         LCD12864_W(1,tabe[dt1]);//1位
     LCD12864_WPoss(3,6,"PCS ");//第1行显示表1
}

/*****************************main**********************************************/
void main()
{
    uchar j;
        int i=0;
        Delay1s(1);
        LCD12864_Init();
        InitADC();                      //AD初始化
    IE = 0xa0;                      //允许AD中断
        init_1302();
        for(j=1;j>0;j-- )
        {
         LCD12864_WPoss(0,0,"全智能插头测试仪");//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1,1,"");//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2,2,"NTC=10 k");//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3,0,"苏州宝兴电线电缆");//第1行显示表1 ≈≈∝≠
         Delay1s(5);
         LCD12864_WPoss(0,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1,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2,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3,0,"                ");//第1行显示表1 ≈≈∝≠
         Delay1s(1);
         LCD12864_WPoss(0,0,"");//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1,1,"温度检测中--");//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2,2,"");//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3,0,"");//第1行显示表1 ≈≈∝≠
         Delay1s(9);
         LCD12864_WPoss(0,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1,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2,0,"                ");//第1行显示表1 ≈≈∝≠
         LCD12864_WPoss(3,0,"                ");//第1行显示表1 ≈≈∝≠
         Delay1s(1);
         }
         Disp_img(logo); //显示一幅画面
         Delay1s(20);
         LCD12864_Init(); //再次初始化用于返回
    while(1)
{
                EA = 0;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Delay1Ms(100);//等温度值
                EA = 1;// 打开AD中断
           if(k==0)
          {
            display18(wd());//显示温度值
                display38();//显示电压 //Ok
                display48();//显示电压 //Ok
                if(k1==0)pcs=0;//清除PCS计数display48();//显示日期 //Ok
           }
           else
           {
            display11(wd());//显示日期 //Ok
                display1();//显示时间 //Ok
                display3();//显示电压 //Ok

                }
}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通道电压整合
{
    ADC_CONTR &= !ADC_FLAG;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ad_out = (ADC_RES << 2) + ADC_LOW2;                     //高8位+低两位
        //if(++ch>7)ch=0;//循环显示8个通道AD采样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0;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B:
如果有提供原理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C(2019-03-01):
你这是*DS18B20,也不是NTC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DS18B20,也不是NTC的程序啊。

仔细看,DS18B20是用来测环境温度的,NTC是测试产品的,不会显示温度,只显示NTC是否有效成在。这个不是NTC温度计,只是专用测试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DS18B20是用来测环境温度的,NTC是测试产品的,不会显示温度,只显示NTC是否有效成在。这个不是N ...

所以你这是*DS18B20,也不是NTC的程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DS18B20是用来测环境温度的,NTC是测试产品的,不会显示温度,只显示NTC是否有效成在。这个不是N ...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