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可以连晶振和电路吗

楼主(2018-11-08):
最近在做流水灯,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然而怎么都点不亮灯,就猜测因为晶振用杜邦线连到电路里,这个有影响吗?有影响是为啥啊

楼主:
救救孩子吧QA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救救孩子吧QAQ

再查查,上个图帮你看看,点个灯会亮的。影响一点儿,不可能点灯都不亮。我的也很乱,没时间去做板子,有空多做的别的呀,科技都什么样了,我们要起飞。加油!

网友B:
晶振与单片机的连接最好与CPU引脚尽量的近,并采用焊接,也有用插座与电路连接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焊接到电路,应尽量缩短杜邦线,并连接可靠试试,当然还需要仔细检查电路的其它部分,包括所编的程序。

网友C:
最小板还是焊一个吧,你那种接法,对于一般电路是可以的,接最小板不太稳定,有一点接触不好就不行的。

网友D:
晶振应直接焊在单片机的引脚附近,越近越好,两个引脚对地接22P左右电容,用杜邦线两线之间存在电容,即便是起振也会存在频率不稳的问题,玩单片机还是准备个示波器吧,判断问题更直观些。

网友E:
线尽量不要太长 一定要接触良好 这样做着玩是没问题的

网友F:
都连上了,就看看晶振的频率对不对,对就可以,不对就不行

网友G:
尽量不要用杜邦线吧

网友H:
可以吧  具体还要看线长度

网友I:
没影响的  除非杜邦线有问题

网友I:
但是晶振最好离单片机近一点

网友J:
保证线路可靠性就可以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K:
离片子管脚尽量近就没问题

网友L:
不能,因为晶振要尽可能的靠近MCU。另外,引线过长,可能导致引入寄生电容,导致振荡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L:
不能,晶振要尽可能靠近MCU,另外,引线过长会导致引入寄生电容,导致震荡电路无法起振

网友M:
频率高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很多杜邦线质量不怎么样,用前测试下阻抗,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N:
我试过,用是可以用,但是不太稳定,建议别这么搞

网友O:
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看一下是不是杜邦线和晶振之间接触不良,或者是你的最小系统板焊的不合格。

网友P:
应该是可以连接的,但是杜邦线质量不行的话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Q: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R:
晶振要靠近单片机引脚,最好还是焊接吧,也不难的

网友S:
建议不要用!!!干扰太大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晶振与单片机的连接最好与CPU引脚尽量的近,并采用焊接,也有用插座与电路连接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焊接到 ...

赞成,越短越好

网友U:
是否因为杜邦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V:
杜邦线连电路没问题,但连晶振问题就大了,晶振需要跟单片机的脚尽量近,而且接触一定要很好才行

网友W:
不太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