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到PCB问题

楼主(2018-11-09):
1. Add Components全部通;
2. Add Pins To Net,都没通;
3. Add Component Class Member,都没通
请教:上述2和3没有通过是什么原因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有问题,和PCB没有关系!!!

网友B:
2问题 可能和期间封装有关,3问题可能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原理图的网络或者封装出了问题

网友D:
我认为你的封装有问题,例如1602液晶插座全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封装的错误,检查封装的路径,一定要在工程里面。

网友D:
封装有问题,例如1602液晶插座全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封装的错误,检查封装的路径,一定要在工程里面。

楼主:
表示今天打开就好了,至今想不通问题出在哪

网友E:
封装不对,可能是封装没有加或封装的焊盘编号与原理图不一致

网友F:
封装错了,封装的焊盘编号与原理图不一致

网友G:
封装错了

网友H:
应该是找不到对应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