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Net平台传感器监测设计 51单片机+GPRS+DHT11 附源码

楼主(2018-11-09):
基于OneNet平台的传感器监测使用说明(以dht11为例)

1. 将电话卡(SIM900A使用的是标准SIM卡,SIM800C使用的是micro-SIM卡,这里的“卡”指的是联通、移动卡,电信卡不支持)插入GPRS模块后,上点启动,会出现以下画面,提示正在初始化连接,确保已退出其它连接
2.连接OneNet平台,会出现以下画面,表明正在连接Onenet平台
3.如果Onenet连接成功,LCD1602显示屏上会显示“Onenet Is Ready”,但是正常情况下“Onenet Is Ready”字样会一闪而过,被后面的“Data Is Ready”很快覆盖,所以如果长期卡在”Onenet Is Ready”表明传感器的数据读取出现了问题,请检查传感器是否完好。因此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以下画面
4.紧接着我们会看到上传的进度条显示,像这样(我共分为7步来标识上传进度,具体每步所做工作参照代码)

出现“7 of 7”表明我们的数据上传工作完成,我们将进入下一步
5.判断数据上传是否成功,如果数据上传成功,会出现“SEND OK”,如果上传失败,会出现“SEND FAIL”。当然,上传结果的判断不能保证完全准确,但是经过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因为跟网络情况有关,有时不能成功检测到成功的标志。(就像原本有检测是否连上网络功能的,但是检测太耗时,故后面删除了相关代码)
6.最后,LCD1602会显示本次上传的传感器数据值,像下图
以上就是基于OneNet平台的传感器监测使用说明,以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为例,其它的操作方法类似
代码:
//C库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硬件驱动
#include "lcd.h" //lcd1602
#include "dht11.h"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define FOSC_110592M //看你使用的晶振是什么,选择启用的宏定义
#define FOSC_12M
#define DEVID        "25336321"
#define APIKEY        "v5lJaPvQHj=qjBUSYmGOVnA5TX8="

//以下用于保存单片机收到模块发来的AT指令,通过这些指令单片机可以判断模块的状态
uchar GsmRcv[50] = {0};
uchar GsmRcvAt[50] = {0};
uchar GsmRcvCnt = 0;
uchar GsmAtFlag = 0;
Sensor_Structure Sensor_Data;
void SerialInti()//串口初始化程序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如果用的12M晶振的话装下面两种值都可以,但
                           //个人推荐用6250,能有效减小误码率,保证对GPRS模块返回信息的准确判断
        TH1=0xfb;//装入初值,波特率6250
        TL1=0xfb;

//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i = 0;

        if(RI == 1)        //收到信息
        {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GsmRcv[GsmRcvCnt] = SBUF;
                GsmRcvCnt++;
                //收到了完整的AT指令,完整的AT指令是以0x0d 0x0a结尾的。故作此判断,在接收的过程中是否收到0x0d 0x0a
                if(GsmRcv[GsmRcvCnt-2] == 0x0d && GsmRcv[GsmRcvCnt-1] == 0x0a && GsmRcvCnt >= 4)
                {
                        //一旦收到0x0d 0x0a,就将数据保存起来。用户主函数的判断。
                        for(i=0; i<GsmRcvCnt; i++)
                        {
                                GsmRcvAt[i] = GsmRcv[i];
                                GsmRcv[i] = 0;
                        }
                        GsmRcvCnt = 0;
                        GsmAtFlag = 1;//收到了完整的at指令,通过这个标志位置1,这样主函数就知道去判断了。

                }
                else if(GsmRcvCnt >= 50)//因为内存有限,收到了50个字符还是没有看到0x0a 0x0d的话,就重新开始接收吧。
                {
                        GsmRcvCnt = 0;
                }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判断是否上传成功
void OneNet_RevPro(unsigned char *GsmRcvAt)
{
        if(strstr((char *)GsmRcvAt, "CLOSED"))
        {
  LcdWriteString("TCP CLOSED",strlen("TCP CLOSED"),0x80+0x40,0);
        }
        else
        {
                //这里用来检测是否发送成功
                if(strstr((char *)GsmRcvAt, "succ"))
                {
                        LcdWriteString("SEND OK",strlen("SEND OK"),0x80+0x40,0);
                }
                else
                {
                  LcdWriteString("SEND FAIL",strlen("SEND FAIL"),0x80+0x40,0);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char xdata text[28];
        char xdata buf1[60];
        SerialInti(); //串口初始化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

        GsmAtFlag = 0;
        while(GsmAtFlag == 0) //确保波特率同步良好
        {
                Uart1Sends("ATI\r\n");
                DelaySec(1);//延时1秒
        }
        GsmAtFlag = 0;

        while(1)
        {
                LcdWriteString("Init Connection",strlen("Init Connection"),0x80,1);
                Uart1Sends("AT+CIPCLOSE\r\n");
                DelaySec(1);
                Uart1Sends("AT+CIPSHUT\r\n");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Connect Onenet",strlen("Connect Onenet"),0x80,1);
                Uart1Sends("AT+CLPORT=\"TCP\",\"2000\"\r\n");//发送指令指定本地端口
                DelaySec(1);
                Uart1Sends("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此处修改你建立服务器的IP,服务器端口号8080
                DelaySec(2);
                if(GsmAtFlag == 1 && strstr(GsmRcvAt, "CONNECT OK") )//检测是否收到 CONNECT OK ,如果这连接成功
                {
                        LcdWriteString("Onenet Is Ready",strlen("Onenet Is Ready"),0x80,1);
      Sensor_Data=DHT11_receive();
                        LcdWriteString("Data Is Ready",strlen("Data Is Ready"),0x80,1);
                        Uart1Sends("AT+CIPSEND\r\n");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Start Upload",strlen("Start Upload"),0x80,1);
                        memset(buf1, 0, sizeof(buf1));
                        LcdWriteString("Schedule:",strlen("Schedule:"),0x80,1);
                        sprintf(buf1,"POST /devices/%s/datapoints?type=3 HTTP/1.1\r\n",DEVID);
                        LcdWriteString("1 of 7",strlen("1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buf1);//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DelaySec(1);
                        memset(buf1, 0, sizeof(buf1));
                        sprintf(buf1,"api-key:%s\r\n",APIKEY);
                        LcdWriteString("2 of 7",strlen("2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buf1);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3 of 7",strlen("3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Host:api.heclouds.com\r\n");
                        DelaySec(1);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memset(buf1, 0, sizeof(buf1));
            strcpy(buf1, "{");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Temperature\":%f,",Sensor_Data.temp_l*0.01+Sensor_Data.temp_h);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Humidity\":%f",Sensor_Data.humi_l*0.01+Sensor_Data.humi_h);
            strcat(buf1, text);
            strcat(buf1, "}");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Content-Length:%d\r\n",strlen(buf1));
                        LcdWriteString("4 of 7",strlen("4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text);
                        LcdWriteString("5 of 7",strlen("5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r\n");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6 of 7",strlen("6 of 7"),0x80+0x40,0);
                        Uart1Sends(buf1);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7 of 7",strlen("7 of 7"),0x80+0x40,0);
                        Uart1Send(0x1a);//以0x1a结束
                        DelaySec(1);
                        LcdWriteString("Upload Result:",strlen("Upload Result:"),0x80,1);
                        while(GsmAtFlag==0);
            OneNet_RevPro(GsmRcv);
                        DelaySec(6);
                }

        }

}

网友A(2018-12-14):
DEVID
APIKEY
都修改为自己的了为啥总是上传失败???

网友A:
我的最后服务器返回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58
Connection: keep-alive
Serveroyotg/1.1
Pragma: no-cache

{"errno":3,"error":"auth failed: not found device:172639"}
产品ID和APIKEY都没错,郁闷了啊。。。。

网友B(2019-03-23):
你好,谢谢您的分享,我粗略地学习了一下,想问问……您是用的TCP透传接入的OneNET么?

网友C(2019-04-27):
引用 网友A:
DEVID
APIKEY
都修改为自己的了为啥总是上传失败???

是不是IP和端口没改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一下onenet这里吗,第一次做物联网这边,不太懂

网友D(2020-04-12):
想问一下,本地端口2000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E(2020-06-09):
有没有教程分享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F:
有protus仿真程序吗?

网友F:
能够实现自动上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