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个单片机定时器1的中断矩阵按键的实验,但是没有结果显示,求大佬帮忙。

楼主(2018-11-09):
#include "reg51.h"

#define GPIO_KEY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KeyDown(void)
{
    u8 KeyValue = 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 = 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GPIO_KEY!=0xf0)
        {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ff;

    TR1 = 1;
    ET1 = 1;
    EA = 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3
{
    static u16 i = 0;
    static u8 key = 0;
    TH1 = 0xff;
    TL1 = 0xff;
    GPIO_KEY = 0x0f;

    if (GPIO_KEY != 0x0f)
    {
        i++;
        if (i >= 10000)
        {
            key = KeyDown();
            i = 0;
        }
    }

    P0 =  ~smgduan[key];
}

int mian(void)
{
    timer1Init();
    while (1)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GPIO_KEY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KeyDown(void)//注意:只是提供思路
{
     u8 KeyValueH = 0;
    u8 KeyValueL = 0;
    static u8 state_k;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state_k){state_k=1;return;}//消抖
     if(GPIO_KEY!=0x0f)
     {
         KeyValueH=GPIO_KEY;
         GPIO_KEY = 0xf0;
KeyValueL=GPIO_KEY;
     }
    GPIO_KEY=0xff;
    while(GPIO_KEY!=0xff) ;//可以照着按下消抖的方法自己改
     return  (KeyValueH |KeyValueL);
}
u8 keyscan()
{
        switch(KeyDown())
       {
              键值处理……
       }
       return   键值;
}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 |= 0x10;

     TH1 =( 65536-20000)/256;
     TL1 =( 65536-20000)%256;

     TR1 = 1;
     ET1 = 1;
     EA = 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3
{
     static u16 i = 0;
     static u8 key = 0;
    TH1 =( 65536-20000)/256;
     TL1 =( 65536-20000)%256;
     GPIO_KEY = 0x0f;

     if (GPIO_KEY != 0x0f)
     {
             key = keyscan();
     }

     P0 =  ~smgduan[key];
}

int mian(void)
{
     timer1Init();
     while (1) ;
}

网友B:
按键扫描程序里有这条语句while(GPIO_KEY!=0xff) 待松手,不适合放在中断中使用。而且65ms中断时间太长,数码管动态扫描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