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带字库LCD12864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8-11-09):
基于stm32的LCD12864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12864.h"
#include"delay.h"
/************************************************************************************************
//FILE:液晶12864驱动程序
//VERS:1.0
//AUTHOR:福建师范大学林木泉
************************************************************************************************/
/************************************************************************************************
@f_name: void LCD12864_InitPort(void)
@brief:         初始化硬件端口配置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InitPo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CLK|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功能复用IO时钟,不开启复用时钟不能显示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DAT;                //数据口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此模式下读输入寄存器的值得到IO口状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函数(使能上述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CM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配置
        GPIO_Write(LCD12864_GPIO ,0xffff);
}
/************************************************************************************************
@f_name: void NOP(void)
@brief:         延时函数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NOP(void)
{ u8 i;        for(i=0; i<100; i++); }
/************************************************************************************************
@f_name: u8 LCD12864_busy(void)
@brief:         检测忙状态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u8 LCD12864_busy(void)
{
        u8 x;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NOP();
        NOP();
        x=Text_Busy;
        LCD_EN(0);
        return x;
}
/************************************************************************************************
@f_name: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brief:         写指令
@param:         u8 dat  输入指令
@return: None
************************************************************************************************/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NOP();
        NOP();
        LCD_WriteData(dat);
        NOP();
        NOP();
        LCD_EN(1);
        NOP();
        NOP();
        LCD_EN(0);
}
/************************************************************************************************
@f_name: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brief:         写数据
@param:         u8 dat 输入数据
@return: None
************************************************************************************************/
void LCD12684_Wdat(u8 dat)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NOP();
        NOP();
        LCD_WriteData(dat);
        NOP();
        NOP();
        LCD_EN(1);
        NOP();
        NOP();
        LCD_EN(0);
}
/************************************************************************************************
@f_name: void LCD12864_Init(void)
@brief:         液晶初始化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_PSB(1);   //并口方式
        LCD_RST(0);   //液晶复位        低电平有效
    delay_ms(3);
    LCD_RST(1);          //置高电平等待复位
    delay_ms(3);

        LCD1268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68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684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5);
    LCD12684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5);
}
/************************************************************************************************
@f_name: void LCD12864_Clr(void)
@brief:         清屏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Clr(void)
{
        LCD1268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绘图”
    delay_ms(5);
    LCD1268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684_Wcmd(0x01);   //清屏
    delay_ms(5);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brief:         设置显示位置
@param:         u8 x:X轴    u8 y:Y轴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
        u8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else x=0x80;
        pos = x+y ;
        LCD12684_Wcmd(pos);  //显示地址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brief:         显示图形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
        u8 i,j;
        LCD12684_Wcmd(0x34); //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LCD12684_W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LCD12684_W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LCD12684_Wdat(*bmp++);
                delay_ms(1);
        }

        for(i=0;i<32;i++)
        {
                LCD12684_Wcmd(0x80+i);
                LCD12684_Wcmd(0x88);
                for(j=0;j<16;j++)
                LCD12684_Wdat(*bmp++);
                delay_ms(1);
        }
        LCD12684_Wcmd(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f_name: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brief:         显示字符串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return: None
************************************************************************************************/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u8 temp;
        if(x>4) {x=1;}
        if(y>4) {y=0;}
        LCD12864_Pos(x,y);
        temp=*p;
        while(temp!='\0')
        {
                LCD12684_Wdat(temp);
                temp=*(++p);
        }
}

网友A:
    我用Proteus仿真  原程序采用STM32F103RB   现改成STM32F103R6
    删除lcd.c  lcd.h (彩屏程序 ,原程序编译不通过 )两个文件
    原程序 startup_stm32f10x_hd   更改为startup_stm32f10x_ld
    //LCD_ShowString(3,0,"www点openedv点com");  仿真 除文字外  仿真失败

网友B:
附件貌似没有编译通过调试,楼主编译通过了么

楼主:
当然通过了,没有错误。

网友C(2022-03-07):
楼主的12864怎么找的啊,我的proteus8.6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C:
proteus8.9,原理图能选LCD12864A,但是仿真出错,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LCD12864A.DLL' [000013C0].
楼主能指导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