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几种程序烧写方法介绍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看下
烧写STM32,有三个方法:
1.  用 J-LINK自带的工具+J-LINK烧写
装完J-LINK 的驱动后,顺带也会装上了J-LINK 的烧写工具:

这个工具其实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先打开软件,然后要New Project:,再就Open一个HEX文件.

之后就是设置一下J-LINK:

这里选择CPU,工程师版的是103VC,学生版是V8.

然后就可以CONNECT了

正常的话,会显示下面的连接成功的提示,是了,J-LINK 的速度还可以设置,一般我比较喜欢用2000K 速度,烧写 64K程序基本就几秒.

连接好以后就在 Target 菜单上,刷写烧写校正随你便. 多说一句的是,下面这一项要多加
注意,secure chip :

这可是 STM32 的加密.如果选中了,断电再上电后(注意,是要断电再上才生效),J-LINK 就
再也连接不上的了.因为STM32的加密除了读不出外,还包括把JTAG接口都废了.要解除
加密必须使用ISP模式.

2.  ISP串口烧写
最原始的烧写方式,插个串口就可以了.当然,还需要硬件跳线,留意硬件手册上的跳线说明:
以下为BOOT表

USR代表程序从用户FLASH 上启动,
ISP则为进入芯片下载状态
RAM代表程序从RAM中运行*此功能一般用的比较少,多数被用于 RAM中的程序调试.

此组跳线在大虾板的右边,JTAG 接口的左上方.跳线后,要复位,CPU 才进入 ISP 模式的.
然后打开官方的ISP软件(此软件在光盘的软件工具上,官方最新的为 ISP1.3 版.

新手第一次用这个软件都有点小烦恼,什么小烦恼就由你自己去经历了,其实也不是什么
大问题,就是老是设置错串口号,跳线没跳好,跳了后忘记复位之类~反正操作成功后,以后
用起来就很顺的了.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4页):

网友A(2020-11-26):
好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A:
资料是太详细了

网友B(2021-05-31):
刚学,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C(2022-01-13):
STM32几种程序烧写方法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