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数码管段选单片机IO口是不规则的,怎么输出呢?

楼主(2018-11-09):
最近接触IAP15w4K61S4的芯片,做一个数码管相关的实验。芯片的IO口有点散乱,我连好数码管写着程序的时候,发现8位段选IO口是不规则的

P2.5,P2.6,P2.7,P7.4                                                //数码管位控制IO
P0.4,P0.3,P0.2,P0.1,P0.0,P4.6,P4.5,P7.7                //数码管段控制IO

我连的是这样,求教一下这样怎么输出数码管,找了挺久,都是P0直接查表的,求教大神!!!

网友A:
按位操作呗。如果分着写乱,就做成子函数或者结构体

网友B:
按位选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位操作呗。如果分着写乱,就做成子函数或者结构体

嗯嗯,就是有点乱闲麻烦

网友C:
这个好办,段和位各做一个表,每个表的每一个值对应你想要输出的数据(这个数据要根据你自己的IO情况编制),查表输出就可以了 。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IO配置确实有点乱,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这个简单,你按照你的段输出重新重新定位即可。根据你给出的段输出IO,P0.4是小数点,P0.3是“8”字的中间一横,你以此类推。你所谓的P7.7,大概是P4.7吧?

例如显示“1” ,是P4.7和P4.5(不知道你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是10100000,16进制就是0A0H(0Xa0)。

网友F:
在头文件宏定义吧,比如#define  DUAN_1 P0.4   #define DUAN_2  P0.3,这样就有规律了

网友G:
刚接触单片机,我也有这个疑问,网上搜索的码表和自己的情况不同,因为大家IO角映射是不一样的,把别人的拿来用不一定适合自己,实际上只要搞懂了原理,针脚是可以乱插的,我自己写了html工具,就可以乱插针脚(自己配置段码和IO针脚映射),然后自动计算码表。但是我还没实际实验,有空的时候实验下。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style type="text/css">
        table.gridtable {
                font-family: verdana,arial,sans-serif;
                font-size:11px;
                color:#333333;
                border-width: 1px;
                border-color: #666666;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table.gridtable th {
                border-width: 1px;
                padding: 8px;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or: #666666;
                background-color: #dedede;
        }
        table.gridtable td {
                border-width: 1px;
                padding: 8px;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or: #666666;
                background-color: #ffffff;
        }
        table.gridtable caption {
                border-width: 1px 1px 0px 1px;
                padding: 8px;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or: #666666;
                font-weight: bold;
                background-color: #dedede;
        }
pre {
  background:#f5f5f5;
  color:#333;
  padding:10px;
  border: 1px solid #ccc;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4;
  font-family: Menlo,Monaco,Consolas,"Courier New",monospace;
  border-radius: 4px;
  overflow: auto;
}
</style>
<script src="https://cdn.bootcss.com/jquery/2.2.4/jquery.min.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class="gridtable" name="pin">
        <caption>数码管配置</caption>
        <tr>
                <th>段码</th><th>段脚</th><th>IO脚</th>
        </tr>
        <tr>
                <td>a</td> <td>1</td>
                <td><select value="0" name="a"></select></td>
        </tr>
        <tr>
                <td>b</td> <td>2</td> <td><select value="1" name="b"></select></td>
        </tr>
        <tr>
                <td>c</td> <td>4</td> <td><select value="2" name="c"></select></td>
        </tr>
        <tr>
                <td>d</td> <td>5</td> <td><select value="3" name="d"></select></td>
        </tr>
        <tr>
                <td>e</td> <td>6</td> <td><select value="4" name="e"></select></td>
        </tr>
        <tr>
                <td>f</td> <td>7</td> <td><select value="5" name="f"></select></td>
        </tr>
        <tr>
                <td>g</td> <td>9</td> <td><select value="6" name="g"></select></td>
        </tr>
        <tr>
                <td>p</td><td>10</td><td><select value="7" name="p"></select></td>
        </tr>
</table>

字符与段码映射表:<input type="button" value="计算" id="calc"></input>

<textarea style="height:100px;" id="code_map">
0:abcdef
1:bc
2:abged
3:abgcd
4:fgcb
5:afgcd
6:afeddcg
7:abc
8:abcdefg
9:gfabcd
A:efabcg
b:fedcg
C:afed
D:gcde
E:afedg
F:afeg
</textarea>
<pre id="code">

</pre>
<script>
var template = "{7}{6}{5}{4}{3}{2}{1}{0}";

var option = "";
for(var i=0;i<8;i++){
        option += '<option value="'+i+'">'+i+'</option>';
}
$("table[name=pin] select").each(function(idx, ele){
        $(ele).html(option);
        $(ele).val(idx);
});

function parse(){
        var code_map_list = $("#code_map").val().split("\n");
        var pin_map = {};
        $("table[name=pin] select[name]").each(function(){
                var _this = $(this);
                pin_map[_this.attr('name')] = _this.val();
        });
        var table_positive = [];
        var table_negative = [];
        var char_positive = [];
        var char_negative = [];
        $.each(code_map_list,function(idx,code_map){
                code_map = $.trim(code_map);
                var split_idx = code_map.indexOf(":");
                if(code_map == "" || split_idx == -1){return;}
                var _c = code_map.split(":");
                var _char = _c[0];
                var _map_list = _c[1].split("");
                var bin_positive = template;//共阳极,低电平有效
                var bin_negative = template;//共阴极,高电平有效
                $.each(_map_list,function(_idx, _map){
                        var pin = pin_map[_map];
                        if(pin == undefined){alert("错误的段码:"+_map);throw "错误的段码:"+_map;}
                        bin_positive = bin_positive.replace("{"+pin+"}",0);
                        bin_negative = bin_negative.replace("{"+pin+"}",1);
                });
                bin_positive = bin_positive.replace(/\{\d\}/g,1);
                bin_negative = bin_negative.replace(/\{\d\}/g,0);
                var _p = parseInt(bin_positive,2).toString(16);
                var _n = parseInt(bin_negative,2).toString(16);
                table_positive.push(_p);
                table_negative.push(_n);
                char_positive.push({c:_char,hex:_p});
                char_negative.push({c:_char,hex:_n});
        });

        var text = "//共阳码表\nchar code table_positive[] = {";
        $.each(table_positive,function(idx,hex){
                text += idx == 0 ? "0x" + hex : ", 0x" + hex;
        });
        text += "};\n";

        text += "//共阴码表\nchar code table_negative[] = {";
        $.each(table_negative,function(idx,hex){
                text += idx == 0 ? "0x" + hex : ", 0x" + hex;
        });
        text += "};\n\n";

        $.each(char_positive,function(idx,char_map){
                text += "char code positive_"+char_map['c'] + " = 0x" + char_map['hex'] + ";\n";
        });
        text += "\n";

        $.each(char_negative,function(idx,char_map){
                text += "char code negative_"+char_map['c'] + " = 0x" + char_map['hex'] + ";\n";
        });

        console.info(text);
        $("pre#code").text(text);
}

parse();

$("#calc").click(parse);
</script>
</body>
</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IO配置确实有点乱,

嘿嘿嘿,配置的难受现在,不过先做着

        j = LedOut[3];
        for(i = 0; i < 8; i++)
        {
                k[i] = j & 0x01;
                j = j >> 1;
        }
        duanxuan(k[8]);

        j = LedOut[2];
        for(i = 0; i < 8; i++)
        {
                k[i] = j & 0x01;
                j = j >> 1;
        }
        duanxuan(k[8]);

}
void duanxuan(uchar code k[8])
{
        sd1 = k[0];
        sd2 = k[1];
        sd3 = k[2];
        sd4 = k[3];
        sd5 = k[4];
        sd6 = k[5];
        sd7 = k[6];
        sd8 = k[7];
}

现在写成这样,sd对应段选IO,这样做可以不,再做2个表会不会麻烦一点的

网友H:
建个位域结构,把端口号填进去。应该能直接可以干死的。简单。

网友I:
按位操作输出

网友J:
//定义数码管段控制IO口和数码管段码数组
sbit code0=P0^4;
sbit code1=P0^3;
sbit code2=P0^2;
sbit code3=P0^1;
sbit code4=P0^0;
sbit code5=P4^6;
sbit code6=P4^5;
sbit code7=P7^7;
uchar  code table[]={//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写一个8位数据函数
void PX(uchar i)
{
    code0=i&0x01;i>>=1;
    code1=i&0x01;i>>=1;
    code2=i&0x01;i>>=1;
    code3=i&0x01;i>>=1;
    code4=i&0x01;i>>=1;
    code5=i&0x01;i>>=1;
    code6=i&0x01;i>>=1;
    code7=i&0x01;
}
//调用时PX(table[X]);就是对控制IO口赋值

网友K:
P77=ACC7
P45=ACC6
P46=ACC5
P00=ACC4
P01=ACC3
P02=ACC2
P03=ACC1
P04=ACC0

楼主:
我上一条回复是被吃了吗,2个小时了

网友L:
本来就不需要规则!
否则PCB排版难度加大。通常是任意排放!
而你自己必须明白,再输入显示时,要做一个就换程序,将规则的字库等变换成符合LED排列阵列,而后再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