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ADC0809汇编语言源码

楼主(2018-11-09):
ADC0809实验参考程序:
1.  主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0SUB
                ORG        0030H
MAIN:        MOV        SP, #5FH;设置堆栈
                CLR                A
                MOV        30H, A;显示缓冲区清零,30H单元存放电压的个位BCD码
                MOV        31H, A
                MOV        32H, A
                MOV        33H, A;31H单元存放电压的小数点后第三位BCD码
                MOV        34H, A
                MOV        40H, A;读取的电压值单元清零,40H单元存放电压的高两位BCD码
                MOV        41H, A;41H单元存放电压的低两位        BCD码
                MOV        R2, A;转换结果单元清零
                MOV        TMOD, #01H;设置定时器T0每50ms中断一次
                MOV        TH0, #4CH
                MOV        TL0, #00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MOV        P2, #0F0H; 关显示器并使ADC0809未选
LOOP:        MOV        A, R2;根据转换结果查表得到对应的电压值
                MOV        R3, #00H;R3R4存放2xR2
                CLR                C
                RLC                A
                MOV        R4, A
                MOV        A, R3
                RLC                A
                MOV        R3, A
                MOV         DPTR,#VTAB;指向电压表首地址
                MOV        A, R4
                ADD        A, DPL
                MOV        DPL, A
                MOV        A, R3
                ADDC        A, DPH
                MOV        DPH, A
                CLR                A
                MOVC        A, @A+DPTR
                MOV        R0, #40H
                MOV        @R0, A
                INC                DPTR;读取电压值的第二个字节
                        CLR                A
                        MOVC        A, @A+DPTR
                        INC                R0
                        MOV        @R0, A
                        ACALL        DISPLAY;调用显示子程序
                        ACALL        DELAY1ms;调用延时子程序
                        SJMP        LOOP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MOV        R1, #30H;拆分BCD码
                        MOV        R0, #40H;指向读取的电压值的单元
                        MOV        A, @R0
                        ANL        A, #0F0H
                        SWAP        A
                        MOV        @R1, A
                        INC                R1
                        MOV        A, @R0
                        ANL        A, #0FH
                        MOV        @R1, A
                        INC                R0;拆分第二个字节的BCD码
                        INC                R1
                        MOV        A, @R0
                        ANL        A, #0F0H
                        SWAP        A
                        MOV        @R1, A
                        INC                R1
                        MOV        A, @R0
                        ANL        A, #0FH
                        MOV        @R1, A
                        MOV        P2, #0F0H;关显示器,P2口的低四位控制四位数码管的显示位置
                        MOV        DPTR, #SEGTAB;指向段码表
                        MOV        R1, #30H
                        MOV        A, @R1
                        MOVC        A, @A+DPTR
                        MOV        P1, A;显示个位电压值
                        ANL        P1,#7FH;点亮小数点
                        MOV        P2, #0F1H;P2.0置位,显示个位数码
                        ACALL        DELAY1ms;延时1ms
                        MOV        P2, #0F0H;关闭显示器
                        INC                R1
                        MOV        A, @R1;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电压值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P2, #0F2H
                        ACALL        DELAY1ms
                        MOV        P2, #0F0H
                        INC                R1;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电压值
                        MOV        A, @R1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P2, #0F4H
                        ACALL        DELAY1ms
                        MOV        P2, #0F0H
                        INC                R1;显示小数点后第三位电压值
                        MOV        A, @R1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P2, #0F8H
                        ACALL        DELAY1ms
                        MOV        P2, #0F0H;关显示器
                        RET
1ms延时子程序:
DELAY1ms:        MOV        R5, #02H
L1:                        MOV        R6, #0F0H
                        DJNZ        R6, $
                        DJNZ        R5, L1
                        RET
定时采样中断服务子程序:
T0SUB:                PUSH        ACC;保护现场
                        PUSH        00H
                        MOV        TH0, #4CH;恢复初值50ms
                        MOV        TL0, #00H
                        CLR                P2.7;启动ADC0809的0通道转换(A15)
                        MOV        R0, #0F0H
                        MOVX        @R0, A
                        NOP
                        NOP
                        NOP
                        NOP
                        JNB   P3.0, $;转换结束吗?
                        MOVX        A, @R0;读取转换结果
                        MOV        R2, A
                        SETB        P2.7;ADC0809退出选中
                        POP                00H;恢复现场
                        POP                ACC
                        RETI
SEG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段码表
VTAB:                DB  00H,00H,00H,20H,00H,39H,00H,59H;电压值表格
                        DB  00H,78H,00H,98H,01H,12H,01H,38H
                        DB  01H,56H,01H,76H,01H,95H,02H,15H
                        DB  02H,34H,02H,54H,02H,80H,03H,00H
                        DB  03H,20H,03H,40H,03H,60H,03H,80H
                        DB  03H,91H,04H,10H,04H,30H,04H,49H
                        DB  04H,69H,04H,88H,05H,08H,05H,27H
                        DB  05H,47H,05H,66H,05H,86H,06H,05H
                        DB  06H,25H,06H,45H,06H,64H,06H,84H
                        DB  07H,03H,07H,23H,07H,42H,07H,62H
                        DB  07H,81H,08H,01H,08H,20H,08H,40H
                        DB  08H,59H,08H,79H,08H,98H,09H,18H
                        DB  09H,38H,09H,57H,09H,77H,09H,96H
                        DB  10H,16H,10H,35H,10H,55H,10H,74H
                        DB  10H,94H,11H,13H,11H,33H,11H,52H
                        DB  11H,72H,11H,91H,12H,11H,12H,30H
                        DB  12H,50H,12H,70H,12H,89H,13H,09H
                        DB  13H,28H,13H,48H,13H,67H,13H,87H
                        DB  14H,06H,14H,26H,14H,45H,14H,65H
                        DB  14H,84H,15H,04H,15H,23H,15H,43H
                        DB  15H,63H,15H,82H,16H,02H,16H,21H
                        DB  16H,41H,16H,60H,16H,80H,16H,99H
                        DB  17H,19H,17H,38H,17H,58H,17H,77H
                        DB  17H,97H,18H,16H,18H,36H,18H,55H
                        DB  18H,75H,18H,95H,19H,14H,19H,34H
                        DB  19H,53H,19H,73H,19H,92H,20H,12H
                        DB  20H,31H,20H,51H,20H,70H,20H,90H
                        DB  21H,09H,21H,29H,21H,48H,21H,68H
                        DB  21H,88H,22H,07H,22H,27H,22H,46H
                        DB  22H,66H,22H,85H,23H,05H,23H,24H
                        DB  23H,44H,23H,63H,23H,83H,24H,02H
                        DB  24H,22H,24H,41H,24H,61H,24H,80H
                        DB  25H,00H,25H,19H,25H,39H,25H,59H
                        DB  25H,78H,25H,98H,26H,17H,26H,37H
                        DB  26H,56H,26H,76H,26H,95H,27H,15H
                        DB  27H,34H,27H,54H,27H,73H,27H,93H
                        DB  28H,13H,28H,32H,28H,52H,28H,71H
                        DB  28H,91H,29H,10H,29H,30H,29H,49H
                        DB  29H,69H,29H,88H,30H,08H,30H,27H
                        DB  30H,47H,30H,66H,30H,86H,31H,05H
                        DB  31H,25H,31H,45H,31H,64H,31H,83H
                        DB  32H,03H,32H,23H,32H,42H,32H,62H
                        DB  32H,81H,33H,01H,33H,20H,33H,40H
                        DB  33H,59H,33H,79H,33H,98H,34H,18H
                        DB  34H,38H,34H,57H,34H,77H,34H,96H
                        DB  35H,16H,35H,35H,35H,55H,35H,75H
                        DB  35H,94H,36H,13H,36H,33H,36H,52H
                        DB  36H,72H,36H,91H,37H,11H,37H,30H
                        DB  37H,50H,37H,70H,37H,89H,38H,09H
                        DB  38H,28H,38H,48H,38H,67H,38H,88H
                        DB  39H,06H,39H,26H,39H,45H,39H,65H
                        DB  39H,84H,40H,04H,40H,23H,40H,43H
                        DB  40H,63H,40H,82H,41H,02H,41H,21H
                        DB  41H,41H,41H,60H,41H,80H,41H,99H
                        DB  42H,19H,42H,38H,42H,58H,42H,77H
                        DB  42H,97H,43H,16H,43H,36H,43H,55H
                        DB  43H,75H,43H,95H,44H,14H,44H,34H
                        DB  44H,53H,44H,73H,44H,92H,45H,12H
                        DB  45H,31H,45H,51H,45H,70H,45H,89H
                        DB  46H,09H,46H,29H,46H,48H,46H,68H
                        DB  46H,88H,47H,07H,47H,27H,47H,46H
                        DB  47H,66H,47H,85H,48H,05H,48H,24H
                        DB  48H,44H,48H,63H,48H,83H,49H,02H
                        DB  49H,22H,49H,41H,49H,61H,49H,8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