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能一台电脑连接多个吗

楼主(2018-11-09):
CY7C68013A能一台电脑连接多个吗 怎么识别区分

网友A:
做什么产品呢,这个只是一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产品呢,这个只是一个单片机!

数采卡 我的意思是用这个开发USB数采卡能不能做到一台电脑识别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产品呢,这个只是一个单片机!

AMUSB-9103是USB总线通用数据采集控制板, 本板采用USB总线方式实现主机对数据采集控制板的读写,USB 总线控制器选用自带USB接口的微控制器,支持USB协议(2.0版本)和 USB协议(1.1版本)的所有模式,本板可自动识别USB2.0或USB1.1,使用者无需关心所用计算机的USB口是USB2.0版本还是USB1.1版本, 即插即用。

该USB板可直接插入具备USB插口 的工控机或个人微机,构成模拟量电压信号、数字量电压信号采集、模拟量电压信号输出、数字量电压信号输出

AMUSB-9103为用户提供了12bit 32路模拟量数据采集输入通道, 模拟量输入通道具有程控放大功能,可软件设定1/2/4/8/16倍, 2路12bit模拟量输出 ,16Bit 数字量输入/16Bit 数字量输出。

     该USB数据采集卡使用时无需外供电源,即插即用,将AMUSB-9103通过随板提供的USB电缆与主机连接好后,主机即可检测到有新的USB设备与主机相连,主机自动提示要求安装驱动程序,如果是初次使用,且没有安装过USB驱动程序,则需安装,安装方法见软件使用说明,如果已安装过驱动程序,则主机检测到后会自动加载驱动程序,用户不必再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