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步进电机编码器读取源码

楼主(2018-11-09):
STM32F10X  步进电机编码器 读取  Hal固件库。

【1】例程简介
  使用定时器功能输出PWM信号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使其驱动步进电机转动。
  编码器用于电机测速。在电机转动一圈时编码器可以输出固定的脉冲数,通过读取编码器
脉冲可以获取当前电机转动状态。
一般处理编码器脉冲有两种方法:
1. T法:计算一定量的脉冲数所用的时间
2. M法:计算一段固定时间内所捕获的脉冲数。

【2】跳线帽情况
编码器              A相  --> PC6
                B相  --> PC7

步进电机驱动器    DIR- --> PB13
                ENA- --> PB14
                PUL- --> PA8
                DIR+ --> +5V
                ENA+ --> +5V
                PUL+ --> +5V

【3】操作及现象
  根据引脚定义方法连接开发板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另外步进电机驱动器和
步进电机的连接自行根据电机和驱动器标识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一个24V的直流
电源供电,编码器是开漏输出.所以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读取数据。接线时注意开发板与步进电机
驱动板“共地”连接,编码器与开发板"共地"连接。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
“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提供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开发板持续PWM脉冲给步进
电机驱动器,电机持续转动,同时在串口发送当前编码器捕获值,和速度值.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1
  * 功    能: 步进电机编码测速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epMotor/bsp_STEPMOTOR.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EncoderTIM/bsp_EncoderTIM.h"
#include  <string.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SAMPLING_PERIOD             20    // 采样周期;单位20ms
#define TXDCYCLE                  1000    // 数据发送周期;单位:ms
#define SAMPLING                  0x01    // 采样标记
#define TXD                       0x02    // 发送数据标记
#define SPEED_CONSTANT            ((((float)(TXDCYCLE)/SAMPLING_PERIOD))/PSPM);//脉冲数转换为mm/s的系数,1秒的脉冲数/1毫米的脉冲数,这里扩大10倍

#define abs(x)                    ((x)<0?(-x):(x))
#define SENDBUFF_SIZE             60  // 串口DMA发送缓冲区大小

/* 私有变量 ------------------------------------------------------------------*/
__IO uint16_t time_count=0;         // 时间计数,每1ms增加一(与滴答定时器频率有关)
__IO int32_t CaptureNumber=0;       // 输入捕获数
__IO int32_t Last_CaptureNumber=0;  // 上一次捕获值

__IO static int16_t Speed = 50;   // 换算为丝杠上行进的速度,单位为:0.1mm/s所以实际速度是5mm/s
__IO uint16_t SUM_Pulse = 0;
__IO int16_t MSF = 0;               // 电机反馈速度
__IO float MMPS = 0;                // mm Per Seconed (mm/s)
__IO uint8_t Time_Flag = 0;         // 标记时间

uint8_t aTxBuffer[SENDBUFF_SIZE];          // 串口DMA发送缓冲区
/* 扩展变量 ------------------------------------------------------------------*/
extern int16_t OverflowCount;             //编码器计数溢出 计数器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调试串口初始化 */
  MX_DEBUG_USART_Init();

  /* 编码器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输入捕获功能 */
  ENCODER_TIMx_Init();
  /* 启动编码器接口 */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x_Encoder, TIM_CHANNEL_ALL);

  /* 步进电机定时器初始化*/
  STEPMOTOR_TIMx_Init();
  /* 启动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htimx_STEPMOTOR);
  /* 启动比较输出并使能中断 */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
  STEPMOTOR_OUTPUT_ENABLE();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采样和控制周期为20ms
    if(Time_Flag & SAMPLING)
    {
      //获得编码器的脉冲值
      CaptureNumber = OverflowCount*65535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x_Encoder);

      //M法 测速度 M法是测量单位时间内的脉数,然后换算成频率,这里不算频率
      MSF = CaptureNumber  - Last_CaptureNumber;
      Last_CaptureNumber = CaptureNumber;
      //对速度进行累计,得到1s内的脉冲数
      MSF = abs(MSF);
      SUM_Pulse += MSF;
      MMPS = MSF*SPEED_CONSTANT;//由脉冲数转换为 mm/s, MMPS = (MSF*(TXDCYCLE/SAMPLING_PERIOD))/PSPM;

      if(Speed >= MAX_SPEED)//限制最大速度
        Speed = MAX_SPEED;
      if(Speed <= MIN_SPEED)
        Speed = MIN_SPEED;

      STEPMOTOR_Motion_Ctrl(CW,Speed);
      Time_Flag &= ~SAMPLING;
    }
    //数据发送周期为1s
    if(Time_Flag & TXD)
    {
      sprintf(aTxBuffer,"捕获值: %d -- 速度: %.2f mm/s\n",CaptureNumber,(float)MMPS);
      sprintf(aTxBuffer+strlen((const char*)aTxBuffer),"1s内编码器计数值: %5d \n\0",SUM_Pulse);
      HAL_UART_Transmit_DMA(&husart_debug,aTxBuffer,strlen((const char*)aTxBuffer));
      SUM_Pulse = 0;
      Time_Flag &= ~TXD;
    }
  }
}

/**
  * 函数功能: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每发生一次滴答定时器中断进入该回调函数一次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 每1ms自动增一
  time_count++;
  if(time_count%(SAMPLING_PERIOD) == 0)// 20ms读取一次编码器数值
  {
    Time_Flag |= SAMPLING;
  }
  else if(time_count>=TXDCYCLE)        //1s发送一次数据
  {
    Time_Flag |= TXD;
    time_count=0;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这个先支持一下,最近一直调试这个,解决不了呢。

网友B:
这个先支持一下

网友C(2018-12-12):
学习一下编码器

网友D(2019-04-08):
刚需,学习一下啊

网友E(2019-07-11):
我是想找楼主要一下hal库的教程的。我刚开始用hal库,很多不是很懂,想找个视频教程什么的。或者课件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