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怎么用PWM改变小车电机速度?思考好久了,还是不会

楼主(2018-11-09):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改变PWM波的输出占空比来调节速度的,建议看下原子的例程。

网友B:
pwm控制一般就是占空比控制,其他也没什么

网友C:
改变pwm波型的占空比从而改变速度

网友D:
如果不用PWM,你如何调速?

网友E:
感觉应该去先试着做一下,或者学习一下呼吸灯实验把 改一下定时器,知道怎么改占口就ok了

网友F:
改变输出的占空比来调速

网友G:
改变占空比啊

网友H:
pwm控制一般就是占空比控制,改变占空比即可

网友I:
需要动态调整其中一个或两个轮子的PWM的点空比(简单点的就以一个轮为基准,调整另外一个轮子即可;如果以一个固定的标准的话,需要调整两个轮子的PWM占空比)。

网友J:
只能通过改变占空比,电流一定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变),你电机的速度最大就是直接接直流电的时候,然后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调速

网友K:
用PWM去驱动一个MOS管,MOS管驱动电机,然后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电机速度了。

网友L(2021-12-27):
没有直流无刷电机理论及脉冲概念,讲啥白讲

网友M:
调整PWM波的占空比就可以调整小车的速度,去看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