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广州塔只亮了一半,不知道为什么,硬件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2018-11-09):
//d代码1 只亮了一半不知道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sbit le1=P3^7;
sbit le2=P3^6;int i;
code char 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ode char b[]={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delay()
{
int c,d;
for(c=0;c<60;c++)
for(d=0;d<70;d++);
}
int main(void)
{
while(1)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0X00;
le2=1;le2=0;
        P1=a[i];
        le1=1;
        le1=0;
        delay();
        if(i==7)
        {
        P1=0x00;
        le1=1;le1=0;
        }
}
for(i=0;i<8;i++)
{
le1=0;
        P1=a[i];
        le2=1;
        le2=0;
        delay();
                if(i==7)
        {
        P1=0x00;
        le2=1;le2=0;
        }
}
for(i=0;i<8;i++)
{
le1=0;
        P1=b[i];
        le2=1;
        le2=0;
        delay();
                if(i==7)
        {
        P1=0x00;
        le2=1;le2=0;
        }
}
for(i=0;i<8;i++)
{
P1=0X00;
le2=1;le2=0;
        P1=b[i];
        le1=1;
        le1=0;
        delay();
        if(i==7)
        {
        P1=0x00;
        le1=1;le1=0;
        }
}
}
}

这是代码2可以实现正常螺旋环绕效果(由此我判断的硬件没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sbit le1=P3^6;
sbit le2=P3^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t;j++);
}
char code 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main()
{
uint c;
while(1)
{
le1=1;
P1=0xff;
le1=0; //层全高电平,然后只需要控制列的低电平,就可以有旋转效果 层连接在P1 列连着P0 P2
for(c=0;c<8;c++)
{
P0=a[c];
P2=a[c];
delay(75);
}
for(c=0;c<8;c++)
{
P0=a[c];
P2=a[c];
delay(75);
}
}
}

楼主:
不知道啊可以发视频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在检查下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C:
你怎么认定硬件没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可能有硬件问题,虚焊什么的,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E:
这种情况极大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自己要认真检查一下,或者叫别人帮你检查一遍

网友F:
硬件电路问题.软件不行的话,不会这样的,多检查

网友G:
仿真没问题的话,用万用表仔细检查电路是否存在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H:
需要电路图,没有电路图谁知道你的代码引脚作用是什么,还有用了什么其他的拓展芯片?

楼主:
解决了,都是代码问题,一个是锁存器的使用不当;一个是P2不能直接0xff,要先0x00,在0xff;

网友I:
这种情况可能是限流过大     不能驱动这么多发光二极管

网友J:
检查下虚焊v

网友K:
自己要认真检查一下,或者叫别人帮你检查一遍

网友L(2020-03-18):
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那么问题肯定出在软件上,程序逐行运行,看看是哪一行代码出了问题,这样就能够找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M:
你也得把硬件发出来看看,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是你的硬件焊接有没有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