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PWM控制直流电机( 脉冲频率应控制在25HZ~35HZ之间)附源码

楼主:
PWM控制直流电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码:

  /*用PWM控制电机脉冲频率应控制在25HZ~35HZ之间*/
  /*定时1ms,1个周期30ms,脉冲频率为33HZ                   */
  /*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3_4=P3^4;

  uchar   time=0;
  uchar   period=30;
  uchar   high=10;
  uchar   th0=0;
  uchar   tl0=1;
  bit    dir;

  void dealy()
  {
   uchar i;
   for(i=0;i<100;i++);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c;     /*定时器初值重装载*/
            TL0=0x18;

            time++;
                        P3_4=~P3_4;
      if(dir==1)
          {

                        if(time==high)   /*高电平持续时间结束,变低*/
               P2_0=th0;                 /*经过反相器反相*/

            else   if(time==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2_0=tl0;                /*经过反相器反相*/

                      }

                }
                 else          if(time==high)   /*高电平持续时间结束,变低*/

                           P2_1=th0;                 /*经过反相器反相*/

                  else   if(time==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2_1=tl0;                /*经过反相器反相*/

                      }

}

void   main()
  {

                P0=0x00;
                P2=0x00;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0xfc;     /*定时器装载初值,设置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1/5*/
        TL0=0x18;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P0_0==1)
                EA=1;     /*开CPU中断*/

                         if(P0_1==1)
                        EA=0;         /*关CPU中断*/

                        if(P0_2==1)
                        {
                        dir=~dir;  /*转向控制*/
                        while(P0_2!=0)
                        {};

                        }

                        if(P0_3==1)
                        {

                         high++;
                         if(high==30)
                         high=0;
                        while(P0_3!=0)
                        {};
                         }
                 }

}

网友A(2018-12-27):
PWM基于51单片机的pwm直流电机调速proteus仿真

网友B:
PWM的程序呢?凭空造?

网友C(2019-12-06):
程序跟原理图根本搭不上,大兄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