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度采集电路,串口发送到MATLAB画出波形图的源码

楼主(2018-11-09):
温度检测,画出实时波形图

matlab_serial源码:
clc;
global t;
global x;
global m;
global ii;
t = [0];
m = [0];
ii = 0;
x = -1;
p = plot(t,m,'EraseMode','background','MarkerSize',5);
axis([x x+100 1.6 2]);
grid on;

try
    s=serial('com4');
catch
    error('cant serial');
end
set(s,'BaudRate', 115200,'DataBits',8,'StopBits',1,'Parity','none','FlowControl','none');
s.BytesAvailableFcnMode = 'terminator';
s.BytesAvailableFcn = {@callback,p};
fopen(s);
pause;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close all;
clear all;

/**
  ******************************************************************************
  * @file    芯片温度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5-xx-xx
  * @brief   芯片温度例程
  ******************************************************************************
  ******************************************************************************
  */

// 通过ADC1通道16获取芯片内部温度,并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temp/bsp_tempad.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DM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计算后的温度值*/
u16 Current_Temp;

/* 延时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000*nm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Temp_ADC1_Init();

        printf( "\r\n");

  while (1)
  {

        delay_ms(1000);      // 延时

        //计算方法1
          Current_Temp= (1.43- ADC_ConvertedValue*3.3/4096)*1000 / 4.3+ 25 ;

        //计算方法2
        //Current_Temp=(V25-ADC_ConvertedValue)/AVG_SLOPE+25;

        //10进制显示
        printf("%3d \r\n", Current_Temp);

        //16进制显示
         // printf("\r\n The current temperature= %04x \r\n", Current_Temp);
  }
}

网友A(2019-02-27):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1-03):
你好,能加个qq问一下,有关stm32与matlab联合应用的问题吗

网友C(2020-06-06):
太好了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