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过485发送数据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发出的数据是什么问题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9):
(图片)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E=P1^1;
sbit DE=P1^0;

bit SendFlag;
unsigned int ReData,SenData;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t)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t);
}

void main ()
{
        EA=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if (SendFlag==1)
             {
               DE=1;           //
              SBUF=SenData;           //发送数据
                  delay10us(5);
                  //RE=0;
       }
         else
          {

              RE=0;              //接收状态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RE=0;
        SCON = 0x50;
            TMOD&=0X0F;
                TMOD|=0X20;
                TH1=256-(22118400/12/32)/baud;
                TL1=TH1;

                ET1=0;
                ES=1;
                TR1=1;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TI == 1)
{
        TI = 0;
        SendFlag = 0;
}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SenData=ReData;
        SendFlag = 1;

}
}

代码是发送什么就接收什么  为什么 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不对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发送什么就接收什么  为什么 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不对勒

设断点查,先看接收对不对。

网友B:
如果收发的频率不一致,会发生此现象。

网友C:
单片机通过485通信, 属于准双向通讯,在接收时不能发送,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
一般为 上位机 发送 指令 或者 数据,下位机接收完成后 判断 是指令还是数据,
并返回 执行状态 和 数据。
就是 有接收完成 后 马上 返回数据 给 上位机。即 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收发协议。
如果 随意发送数据,那肯定会乱套了。

网友D:
通过485通信, 属于准双向通讯,在接收时不能发送,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
一般为 上位机 发送 指令 或者 数据,下位机接收完成后 判断 是指令还是数据,
并返回 执行状态 和 数据。

网友E(2021-05-14):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