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有些小问题,请大家纠正

楼主:
请问4,8脚接正负3.3V,1脚输出可以大于3.3吗,是不是3.3V决定了1脚的最大值,FB能够到15V吗。这个运放怎么计算。DA是单片机控制信号,ADC是反馈电压。这个是输出正压,那么负压怎么输出,怎么改。

这个是电路图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2018-11-10):
模电书上都有的,为什么不去看?

网友B:
如果FB能够到15V,建议再放大一点至220V,再接个电饭锅烧饭呢,省电费了。
找一个运放的内部电路图看看,提升一下对运放的认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C:
FB1输出电压最大摆幅 -3.3 至1.8V(VCC-1.5V)。

网友D:
基础呀!!要好好学习了你
LM358用3.3V的电源,你要是能输出3.0V算你神!
你要是用LMV358也许能达到3.25V
你这电路频率500KHZ,反馈电阻离远点都有问题,你还想加入运放去反馈???
如果你对输出电压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这样搞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模电书上都有的,为什么不去看?

不好意思,我也知道不应该这样问,但是刚找的工作,让做东西,在学校没好好学,已经在看模电,但是不能有效利用书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FB能够到15V,建议再放大一点至220V,再接个电饭锅烧饭呢,省电费了。
找一个运放的内部电路图看看, ...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FB1输出电压最大摆幅 -3.3 至1.8V(VCC-1.5V)。

摆幅的意思是要减去吗。-1.8~+1.8是这个输出最大值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基础呀!!要好好学习了你
LM358用3.3V的电源,你要是能输出3.0V算你神!
你要是用LMV358也许能达到3.25V

真的不好意思,学校里没好好学。
输出不了是因为摆幅吗,是要减去1.5V吗。
如果不加入运放怎么调压呢,不让用让用单片机控制。
电路频率又是什么意思,真的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摆幅的意思是要减去吗。-1.8~+1.8是这个输出最大值吗

因为你是用的3.3V正负电源,最大输出范围-3.3 至1.8V,假设用单电源12V,最大输出范围是0~10.5V。

网友G:
理想运放的输出只能是无线趋近于电源电压,绝对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运放有专门的公式计算输出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好意思,学校里没好好学。
输出不了是因为摆幅吗,是要减去1.5V吗。
如果不加入运放怎么调压呢, ...

好吧,具体计算先列个方程,
((ADC1-VREF)-(DA1-VREF)/2)= ((DA1-VREF)/2-(FB1-VREF));
解得 FB1 = DA1+VREF-ADC1;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程是运放必须工作在线性区才能成立.也就是输出必须介于上下轨电压之间才成立.对于LM358,上轨电压≈电源正-1.5V 下轨电压≈电源负.
所以输出肯定不能为15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好意思,学校里没好好学。
输出不了是因为摆幅吗,是要减去1.5V吗。
如果不加入运放怎么调压呢, ...

我尽量说通俗一点吧:输运能输出多少摆幅.要看你运放输出级是用什么做的,如果是三极管的话,就是LM358,输出的最大电压一般要低于电源电压0.几V这样,如果是CMOS做的,就是LMV358,虽然名字差不多,但参数还是有很多不同的,LMV358可以说是LM358的低电压你功耗版本,满幅输出应该可以达到低于电源电压0.05V,我没有用过满幅输出的,但大概就这个值左右吧
电路的频率指的是TPS54X0这个IC,它就是个DC_DC,跟着电感一起用的,工作频率500KHZ,反馈电压是R24的R25分压出来的电压,你要去看一下这个IC的数据手册,只能通过这两个电阻的调节来改变输出电压,LM358虽然工作频率有几MHZ,但肯定是跟不上的,电路的输出性能应该不怎么好,甚至是不行,但我没有用过,所以,也就不好说,性能下降是一定有的
运放主要是运用在线性电路,比如,功放,音调,低频振荡之类,在高频开关电路中,是不常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FB能够到15V,建议再放大一点至220V,再接个电饭锅烧饭呢,省电费了。
找一个运放的内部电路图看看, ...

我的油盐酱醋,面饼和鸡蛋都准备好了,还差一个 NB 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