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

楼主(2018-11-09):
用单片机给红外对射管一个38khz的信号它的具体原理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A:
你有否弄懂38khz信号是什么吗?弄懂了你就有了解答!单片机某一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方波,频率38khz。如果还没听懂,那只能补基础了。

网友B:
1秒/38KHZ =大约26US一个周期。

如果占空比50%,那就是每隔13US翻转一次要输出信号的IO电平。

网友C:
问题出在接收上。而不是发射上。
自然界环境中,每个物体都向出发出红外线。你的接收头接收到的是所有环境物体发出的红外线的总和。
请你想一下,接收头如何才能知道是你用发出的呢?特别是环境中如果有火源,你发的信号就可能没有火源强。
如果你发的信号中含有38KHz的频率,则接收方只要针对38KHz的频率进行放大,那么不含38KHz的频率的分量就被“去除”了。这样就能分辨出你发出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