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已知频率是2.4GNHz怎么写延时10us的程序

楼主(2018-11-09):
已知频率是2.4GNHz怎么写延时10us的程序

网友A:
延时程序在单片机编程是写就可以了啊,精确的就用定时器去写,不需要精确就软件延时就好了,跟NRF24L01的频率没关系

网友B:
2.4G可以理解为载波频率,和单片机的运行频率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在STC-ISP软件中可以生成精准延时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