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编译为什么一直错误?

楼主(2018-11-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52.h"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int qupi=0;
unsigned char p=0;
//键盘处理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od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_num=0;

uint GapValue,GapValue1;
bit flag_cz=0;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4,0xC6,0xD3,0xDB,0x57,0xDF,0xD7,0xCF,0xaA,0x9B,0xDC,0x9B,0x8B}; //数码管显示码表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49
sbit LED=P1^1;
sbit ROW1=P3^0;
sbit ROW2=P3^1;
sbit ROW3=P3^2;
sbit DIAN = P0^6; //小数点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传感器调零标志位,清除0漂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1080);
  GapValue1=GapValue&0x00ff;
  byte_write(0x1000, GapValue1);
  GapValue1=(GapValue&0xff00)>>8;
  byte_write(0x1001, GapValue1);
  byte_write(0x1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GapValue  = byte_read(0x1001);
  GapValue  = (GapValue<<8)|byte_read(0x1000);
  a_a = byte_read(0x1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先读
  if(a_a == 1)//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GapValue = 350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BF; //依次打开各位
  Delay_ms(1);     //延时
  P2 = 0xEF;
  Delay_ms(1);
  P2 = 0xFB;
  Delay_ms(1);
  P2 = 0xFE;
  Delay_ms(1);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P0 = LEDData[Weight_Shiwu%10];   //
  P2 = ~0xBF;   //打开位
  Delay_ms(1);     //延时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LEDData[Weight_Shiwu%100/10];  //显示个位
  P2 = ~0xEF;
  Delay_ms(1);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Weight_Shiwu%1000/100];  //显示十位
  P2 = ~0xFB;
  Delay_ms(1);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显示百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E;
  Delay_ms(1);
  P2 = ~0xff;     //关闭显示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H0 = 0xb0;
  TL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nsigned char Counter;
  TH0 = 0xb0;
  TL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1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void KeyPress()
{
  if(ROW1==0)  //去皮键
  {
    Display_Weight();
    if(ROW1==0)
    {
      if(qupi==0)
      qupi=Weight_Shiwu;
      else
      qupi=0;
      Buzzer=1;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0;
      while(ROW1==0) Display_Weight();
    }
  }
  if(ROW2==0)  //加
  {
    Display_Weight();
    if(ROW2==0)
    {
      while(!ROW2)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2)
          {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10;
            Buzzer=0;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Get_Weight();
          }
        }
        Display_Weight();
        Delay_ms(8);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uzzer=0;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write_eeprom();
    }
  }
  if(ROW3==0) //减
  {
    Display_Weight();
    if(ROW3==0)
    {
      while(ROW3)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3)
          {
            if(GapValue>1)
            GapValue-=10;
            Buzzer=0;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Get_Weight();
          }
        }
        Display_Weight();
        Delay_ms(8);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
        GapValue--;
        Buzzer=0;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EA = 0;
  Timer0_Init();
  //初中始化完成,开断
  EA = 0;
  Get_Maopi();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Get_Weight();
      FlagTest = 0;
    }
    if(flag_cz==1)
    Disp_init();
    else
    Display_Weight();
    KeyPress();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10000)    //超重报警
  {
    Buzzer = !Buzzer;
    LED=!LED;
    flag_cz=0;
  }
  else
  {
    if(Weight_Shiwu==0)
    LED=0;
    else if(Weight_Shiwu>0)
    LED=1;
    Buzzer = 1;
    flag_cz=0;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clear,f;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
  for(clear=0;clear<10;clear++)
  {
    Buzzer=1;
    LED=0;
    for(f=0;f<40;f++)
    Disp_init();
    LED=1;
    for(f=0;f<40;f++)
    Disp_init();
  }
mm: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if((Weight_Maopi*10)/GapValue!=(Weight_Maopi_0*100)/GapValue)
  goto mm;
  Buzzer=0;
  for(f=0;f<10;f++)
  Disp_init();
  Buzzer=1;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1;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