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的配置问题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9):
麻烦大家讲解写

网友A:
P1M1和P1M0是两个8位寄存器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两个寄存器地址,类似于TL0和TH0这样的命名
由这两个搭配使用来配置输出的IO的4种形式,应该是这样的:PXM0和PXM1,所有的端口配置都是一样用法
对着你给的表格:
P0M0=#00000000B
P0M1=#00000000B    这样的配置,所有的P0端口都是传统8051形式
如果你要单独设定一个端口,比如是P0.0,我要设定成开漏的,就是这样的:
P0M0=#00000001B
P0M1=#00000001B
也就是M0和M1对应的位去控制这个端口对应的位,我要改变P0.7的端口,那么,就改变P0M0的P0M1最高位就可以了.

网友B:
P1M1和P1M0 是P1 IO口的配置寄存器,两个寄存器从高到低对应P1的IO。

              P1M1 =10100000
              P1M0 =11000000
对应          P1^ =76543210

P1^7开漏,P1^6强推挽,P1^5高阻,其它的标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