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CCD小车LDPY_V5(卧式舵机)源码与调试文档

楼主(2018-11-09):
国赛光电组源码

2014-05-09
    首次将两个程序融合。
2014-05-11
    上位机成功移植。
2014-05-13
    底层基本完工。
2014-05-20
    //调试舵机中心值语句(放在主循环)
    //FTM2->CONTROLS[0].CnV = (uint32)(1.5625*((float)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调试舵机左右极限值的语句(放在主循环)
    //    if(1 == CCD1_info.CCDGetDataOK_Flag)
    //    {
    //        CCD1_info.CCDGetDataOK_Flag = 0;
    //        if(0 == xx)
    //            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1;
    //        else
    //            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1;
    //
    //        if(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Steer1_info.Steer_RightMAX)
    //            xx = 0;
    //        else if(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Steer1_info.Steer_LeftMAX)
    //            xx = 1;
    //        FTM2->CONTROLS[0].CnV = (uint32)(1.5625*((float)Steer1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
2014-05-22
    改变了巡线方式。
2014-05-28
    舵机KP = 1.1/1.2,KD >= 1.6(1.8),电机KP = 340,KI = 3。偏差D步长10
2014-06-03
    舵机KP = 1.06,KD = 2.5,电机KP = 480,KI = 80
2014-06-11
    //计时,调试停车
    if(Stop != Car_state)//计算行驶的时间
                Parameter_info.Time += 0.003;

    #ifdef DebugTime_Enable

    //若调试时间为零则进入正常行驶状态,不进行调试
    if((0 != Parameter_info.DebugTime) && (Parameter_info.Time >= Parameter_info.DebugTime))//调试时间到,停车
    {
        if(Stop != Car_state)
        {
            Car_state_Pre = Car_state;
            Car_state = Stop;

            Parameter_info.StartEndLine_Flag = 1;
        }
    }
    #endif
    //end of DebugTime_Enable
2014-06-12
    同时采集CCD1,CCD2,CCD3的数据和求3个CCD的偏差。
    CCD1当两边都不丢为有效,CCD2当两边不全丢为有效,CCD3当两边都不丢为有效.
    当 CCD1_Ready_Num >= 5,CCD2_Ready_Num >= 6,CCD3_Ready_Num >= 10时是直道。
    当 CCD1_Ready_Num >= 5,CCD2_Ready_Num >= 6,CCD3_Ready_Num  = 0时是直道入弯道。
    当 CCD1_Ready_Num >= 5;CCD2_Ready_Num  = 0;CCD3_Ready_Num  = 0时是弯道。
    当 CCD1_Ready_Num = 0;CCD2_Ready_Num  = 0;CCD3_Ready_Num  = 0时是急弯。
2014-06-13
    摇头舵机控制的时候在十字路口会有全白的时候,此时将摇头舵机逐渐回正,以保证再次寻到正确的边界。
2014-06-20
    限制摇头舵机补线时的中线位置,防止在十字路口由于补线错误出现的抖动。
2014-06-21
    根据华为标准规范了代码风格。
2014-06-22
    经测试,用Keil生成的K60代码中的右移位运算( >> )为算数右移,即负数也可用右移运算。
2014-06-26
    myOLED_Dec4(7,10,CCD3_info.LeftLine[0]);
    myOLED_Dec4(7,50,CCD3_info.CentralLine[0]);
    myOLED_Dec4(7,90,CCD3_info.RightLine[0]);

    myOLED_Dec4(6,10,CCD2_info.LeftLine[0]);
    myOLED_Dec4(6,50,CCD2_info.CentralLine[0]);
    myOLED_Dec4(6,90,CCD2_info.RightLine[0]);

    myOLED_Dec4(5,10,CCD1_info.LeftLine[0]);
    myOLED_Dec4(5,50,CCD1_info.CentralLine[0]);
    myOLED_Dec4(5,90,CCD1_info.RightLine[0]);
2014-06-29
    由于当摇头舵机打到最大后不再利用偏差减速,则速度会有突变导致在急弯的时候不稳定。
2014-07-01
    十字道虽然用了CCD2和CCD3来辅助检测前面的边界,但是一旦近处的CCD1再次寻到边界(不管是单边还是双边)都会退出十字道的处理。
    这样产生的影响就是就算前面的CCD2,CCD3纠正正确了,一旦近处CCD1搜到单边界(有可能不是正确的边界),则会退出十字处理,可能导致错误。

    长直道进入坡道的时候车可能由于速度太大减速不及时会跳动,可以利用3个CCD来预判坡道。即3个CCD都有双边界,并且中心值在63附近,
    一旦3个CCD的道路宽度都呈现逐渐加大的情况,则可以认为是坡道。处理方法为由3档或者2档减速到1档,并且开始减速。
2014-07-06
    弯道加速
    //清零出弯道加速标记
    //    if(fabs(Steer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Steer_info->Steer_Center) < 50)
    //    {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 = 0;    //清零出弯道加速标记
    //        Speed_info->CurSpeedAcc = 0;        //直道上清零出弯道速度增加值
    //    }
    //    else
    //    {
    //        if(1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已经在进行弯道加速
    //        {
    //            if(Speed_info->CurSpeedAcc < 5000)//限制上限,防止越界
    //            {
    //                Speed_info->CurSpeedAcc += 1;        //每个周期增加1个脉冲
    //            }
    //        }
    //        else if((1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
    //                && ((Steer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Steer_info->Steer_RightMAX - 100)
    //                || (Steer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 Steer_info->Steer_LeftMAX + 100)))//弯道中转向舵机打到极限的时候开始出弯道加速
    //        {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 = 1;    //开始出弯道加速
    //
    //            Speed_info->CurSpeedAcc += 1;        //增加1个脉冲
    //        }
    //    }

    //    if((1 == Parameter_info.RampReady_FLag) && (Ramp_Up != Road_condition))//长直道进入坡道预判成功
    //    {
    //        Speed_info->TargetSpeed = Speed_info->RampUp_Speed;//设定为上坡道速度来急减速
    //    }
    //    else
    //    {
    //        Speed_info->TargetSpeed += sqrt(Speed_info->CurSpeedAcc);//如果在弯道中则加速
    //    }
2014-07-11
    舵机调试
    //转向舵机输出
    FTM2->CONTROLS[0].CnV = Steer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myOLED_Dec(4,50,Steer_info.Steer_PWMOutputDuty);

    速度控制
    //根据摇头舵机打角,偏差,摇头舵机打角偏差率来计算速度,并根据档位的不同来改变直道最高速度
//    if((3 == Speed_info->LastSpeedMode) && (2 == Speed_info->SpeedMode))//由3档换到2档,应该急减速
//    {
//        Speed_info->TargetSpeed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Cur_Speed)*HeadSteerPWMError_MAX/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K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Snake_Speed)*HeadSteerPWMError_D_MAX/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D_K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Cur_Speed)*LineError_MAX/Speed_info->Error_K;
//
//    }
//    else if((1 == Speed_info->LastSpeedMode) && (2 == Speed_info->SpeedMode))//由1档换到2档,应该加速
//    {
//        Speed_info->TargetSpeed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Cur_Speed)*HeadSteerPWMError_MAX/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K;
//    }
//    else
//    {
//        Speed_info->TargetSpeed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Cur_Speed)*HeadSteerPWMError_MAX/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K
//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peedAcc[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Snake_Speed)*HeadSteerPWMError_D_MAX/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D_K;
//    }

    调试前瞻
//            myOLED_Dec(7,10,CCD3_info.LeftLine[0]);
//            myOLED_Dec(7,50,CCD3_info.CentralLine[0]);
//            myOLED_Dec(7,90,CCD3_info.RightLine[0]);
//
//            myOLED_Dec(6,10,CCD2_info.LeftLine[0]);
//            myOLED_Dec(6,50,CCD2_info.CentralLine[0]);
//            myOLED_Dec(6,90,CCD2_info.RightLine[0]);
//
//            myOLED_Dec(5,10,CCD1_info.LeftLine[0]);
//            myOLED_Dec(5,50,CCD1_info.CentralLine[0]);
//            myOLED_Dec(5,90,CCD1_info.RightLine[0]);

//            myOLED_CCDwave(&CCD1_info,&CCD2_info,&CCD3_info);

2014-07-11
    发现一旦同时采集CCD数据和陀螺仪数据并且用液晶显示东西过多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初步怀疑是陀螺仪与CCD采集公用了一个AD模块,导致陀螺仪
    正在进行AD转换时被CCD采集中断打断而入堆栈,而陀螺仪AD转换尚未完成,若被打断则继续等待转换完成,CCD进入采集程序后需要该AD模块进行数据转换
    ,若此时该AD正在等待,则有可能继续等待,导致最终死机。

2014-08-05
    发现十字道抖动的原因为CCD1进入十字道,CCD2搜到边界,控制摇头舵机的量由CCD3切换至CCD2时发生抖动。
2014-08-09
    if(((1 == Speed_info->LastSpeedMode) && (2 == Speed_info->SpeedMode)) || (1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
    {
        Speed_info->TargetSpeed[0]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Cur_Speed)*1/Speed_info->HeadSteerPWMError_K;

        if(1 == Speed_info->CurSpeedAcc_Flag)
        {
            if(Speed_info->Speed_Now < Speed_info->Straight_Speed)
            {
                Speed_info->CurSpeedAcc += 1.5;//每个周期增加1.5个脉冲
            }

            Speed_info->TargetSpeed[0] += sqrt(fabsf(Speed_info->CurSpeedAc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