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

楼主(2018-11-09):
求让数码管亮起来的程序

网友A:
硬件部分改一下,参考程序:#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位的控制端
code uchar seg7code[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wei[4]={0XEf,0XDf,0XBf,0X7f};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int date)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0XFF;
          P0=seg7code[z];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x];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c];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v];
          P2=wei[3];
          delay(80);
          P2=0XFF;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display_date=1358; //定义并赋值要显示的数据

        while(1)
        {
                Led(display_date);//调用显示函数显示数据display_da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