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计算器的四则混合运算如何实现?

楼主(2018-11-09):
本人大一, 现在要做51单片机的计算器
具体要求有三
1.使用矩阵键盘
2.lcd1602 显示
3.支持四则混合运算,例如5/10*13+4
求大神解决
当然有源程序参考就更好了

我在网上找到有人做出来过的,效果就像这样

1

1

网友A:
要做计算器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
1.数据的输入(要区分出数字和运算符号)
2.运算的优先级问题
3.显示(这个简单)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先定义三个数组 num[],sym[]. num数组存数字,sym数组用来存符号,等计算式全部输完的时候用sym里的符号去计算num里面的数。

楼主:
help
help
help
求大神

网友A:
/********************************
实验箱实现计算器
*********************************
器件连接:
89C51 P0.0 - LCD D0
89C51 P0.1 - LCD D1
89C51 P0.2 - LCD D2
89C51 P0.3 - LCD D3
89C51 P0.4 - LCD D4
89C51 P0.5 - LCD D5
89C51 P0.6 - LCD D6
89C51 P0.7 - LCD D7
89C51 P2.0 - LCD RS
89C51 P2.1 - LCD RW
89C51 P2.2 - LCD EN
89C51 P3.0 - k1
89C51 P3.1 - k2
89C51 P3.2 - k3
89C51 P1.0 - BUTTON L1
89C51 P1.1 - BUTTON L2
89C51 P1.2 - BUTTON L3
89C51 P1.3 - BUTTON L4
89C51 P1.4 - BUTTON H1
89C51 P1.5 - BUTTON H2
89C51 P1.6 - BUTTON H3
89C51 P1.7 - BUTTON H4
*********************************
按键对应数值
1 2 3 +
4 5 6 -
7 8 9 *
. 0 # /
独立按键
k1: (
k2: )
k3: C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char Status;
sbit rs = P2 ^ 0; // LCD-RS
sbit rw = P2 ^ 1; // LCD-RW
sbit en = P2 ^ 2; // LCD-EN
sbit leftBracket = P3 ^ 0; // 右括号
sbit rightBracket = P3 ^ 1; // 左括号
sbit reset = P3 ^ 2; // 重置算式按键
/*******************************/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函数
void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ucData); // 串口发送单字节
void UART_Send_Str(uchar *string); // 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Enter(); // 串口发送回车
void Init_LCD(); // 初始化LCD1602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LCD写字节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LCD写指令
void ClearScreen(); // LCD清屏
int InputJudge(char keyValue); // 判断按键是操作符还是操作数
char PriorityJudge(char optr1, char optr2); // 操作数比较
float Calc(char optr, float num1, float num2); // 四则运算
void LCD_Float(float f); // 测试函数,LCD第二行显示float
void LCD_Int(int dat); // 测试函数,LCD第二行显示int
void LCD_Char(char c); // 测试函数,根据指针显示char
/*******************************/
void main()
{
    /* 定义运算变量 */
    char arrayChar[20]; // 操作数存放数组
    float arrayFloat[20]; // 操作数存放数组
    int topChar; // 操作符数量
    int topFloat; // 操作数数量
    char tempChar; // 读取数组顶部存放的操作符
    float tempFloat; // 读取数组顶部存放的操作数
    char optr; // 四则运算操作符
    float num1, num2; // 四则运算操作数
    int i; // i作为临时循环使用
    int tenPower; // 参与小数点运算时被除数
    /* 定义硬件操作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 // 按键检索时存放临时值
    unsigned char key; // 按键值 16进制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按键值 char类型
    unsigned int ipos; // LCD显示指针计数
    unsigned int flag; // flag标记,操作数为1 操作符为0 点运算为2

re: // 按下C键复位,重新输入计算式子

    /* 初始化变量 */
    for (i = 0; i < 20; ++i)
    {
        arrayChar[i] = '0';
        arrayFloat[20] = 0;
    }
    topChar = 0;
    topFloat = 0;
    tenPower = 1;
    ipos = 0;
    flag = 0;

    /* 压入# */
    arrayChar[topChar] = '#';
    topChar++;

    /* 初始化硬件 */
    UART_Init();
    Init_LCD();
    Delay(100);
    while(1)
    {
        P1 = 0xf0;
        leftBracket = 1;
        rightBracket = 1;
        reset = 1;

        /* 按键检测 */
        if (P1 != 0xf0 || !leftBracket || !rightBracket || !reset)
        {
            Delay(20);
            if (P1 != 0xf0)
            {
                temp = P1;
                P1 = 0x0f;
                key = temp | P1;
                while(P1 != 0x0f);
                ipos++;
                if (ipos == 16)
                {
                    ClearScreen();
                    ipos = 0;
                }

                /* 按键赋值 */
                switch(key)
                {
                case 0xEE:keyValue = '1';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ED:keyValue = '2';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EB:keyValue = '3';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DE:keyValue = '4';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DD:keyValue = '5';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DB:keyValue = '6';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BE:keyValue = '7';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BD:keyValue = '8';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BB:keyValue = '9';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7D:keyValue = '0';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E7:keyValue = '+';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D7:keyValue = '-';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B7:keyValue = '*';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77:keyValue = '/';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7E:keyValue = '.';WriteData(keyValue);break;
                case 0x7B:keyValue = '#';WriteData('=');break;
                }
            }
            else if(!leftBracket)
            {
                Delay(20);
                if (!leftBracket)
                {
                    while(!leftBracket);
                    keyValue = '(';
                    WriteData(keyValue);
                }
            }
            else if(!rightBracket)
            {
                Delay(20);
                if (!rightBracket)
                {
                    while(!rightBracket);
                    keyValue = ')';
                    WriteData(keyValue);
                }
            }
            else if(!reset) // 当按下复位C键时,清屏并回到初始状态
            {
                Delay(20);
                if (!reset)
                {
                    while(!reset);
                    ClearScreen();
                    goto re;
                }
            }

            /* 运算过程 */
            if (keyValue == '.') // 当为点运算时,flag标识为2,后续输入的数字进行小数运算
            {
                flag = 2;
                tenPower = 1;
                continue;
            }
            if (InputJudge(keyValue)) //判断输入是否为数字
            {
                if (flag == 0) // <上次是操作符,本次是操作数> 压栈
                {
                    arrayFloat[topFloat] = (float)(keyValue - '0');
                    topFloat++;
                    flag = 1;
                    continue;
                }
                else if(flag == 1) // <输入10位以上数字> 弹栈值*10+本次值
                {
                    topFloat--;
                    tempFloat = arrayFloat[topFloat];
                    arrayFloat[topFloat] = (float)(tempFloat * 10 + (keyValue - '0'));
                    topFloat++;
                    flag = 1;
                    continue;
                }
                else if (flag == 2) // <输入小数> 弹栈值+本次值/(10的n次方)
                {
                    topFloat--;
                    tempFloat = arrayFloat[topFloat];
                    tenPower = tenPower * 10;
                    tempFloat = tempFloat + ((float)(keyValue - '0') / tenPower);
                    arrayFloat[topFloat] = tempFloat;
                    topFloat++;
                    flag = 2;
                    continue;
                }
            }
            /****************************************************
            当按键值为符号时,进行计算或压入运算符组
            优先级为 > 时,重复对比并计算
            ****************************************************/
            else
            {
reCalc:
                tempChar = arrayChar[topChar - 1];
                switch(PriorityJudge(tempChar, keyValue)) // 判断本次输入符号与操作符数组顶部元素优先级
                {
                /****************************************************
                本次输入压入操作符组顶部,完毕后重新获取按键
                ****************************************************/
                case '<':
                    arrayChar[topChar] = keyValue;
                    topChar++;
                    flag = 0;
                    continue;
                /****************************************************
                ()或#闭合时,弹出顶部元素
                ()闭合后重新获取按键
                #弹出说明公式计算完毕,LCD显示结果并进入死循环
                计算结束后,按下复位键代码回到Line 90,程序重置
                ****************************************************/
                case '=':
                    topChar--;
                    tempChar = arrayChar[topChar];
                    if (tempChar == '#')
                    {
                        LCD_Float(arrayFloat[topFloat - 1]);
                        /*
                        LCD_Int(topFloat);
                        UART_Send_Enter();
                        UART_Send_Str("End");
                        */
                        while(1)
                        {
                            if(!reset)
                            {
                                Delay(20);
                                if (!reset)
                                {
                                    while(!reset);
                                    ClearScreen();
                                    goto re; // line 90
                                }
                            }
                        }
                    }
                    flag = 0;
                    continue;
                /****************************************************
                弹出两个操作数和一个操作符进行四则运算
                运算结束后将结果操作数压入
                程序回到 reCalc处 Line231,继续弹出操作符对比
                ****************************************************/
                case '>':
                    topChar--;
                    optr = arrayChar[topChar];
                    topFloat--;
                    num2 = arrayFloat[topFloat];
                    topFloat--;
                    num1 = arrayFloat[topFloat];
                    arrayFloat[topFloat] = Calc(optr, num1, num2);
                    topFloat++;
                    flag = 0;
                    goto reCalc;
                }
            }
        }
        /*
        char串口打印测试
        UART_Send_Enter();
        UART_Send_Str("optr:");
        UART_Send_Byte(optr);
        int串口打印测试
        UART_Send_Enter();
        UART_Send_Byte(topFloat + '0');
        */
    }
}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ET1 = 0;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ucData)
{
    SBUF = ucData;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_Send_Str(u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UART_Send_Byte(*string++);
}
void UART_Send_Enter()
{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
void Init_LCD()
{
    en = 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e);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 0x1);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rw = 0;
    P0 = dat;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ClearScreen()
{
    WriteCom(0x0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0; y > 0; y--);
}
int InputJudge(char keyValue)
{
    switch(keyValue)
    {
    case '0':case '1':case '2':case '3':case '4':case '5':case '6':case '7':case '8':case '9':return OK;break;
    case '+':case '-':case '*':case '/':case '(':case ')':case '#':return ERROR;break;
    default:break;
    }
}
char PriorityJudge(char optr1, char optr2)
{
    int i, j;
    char priorityTable[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 '<', '0', '='}  // #
    };
    switch(optr1)
    {
    case '+':i = 0;break;
    case '-':i = 1;break;
    case '*':i = 2;break;
    case '/':i = 3;break;
    case '(':i = 4;break;
    case ')':i = 5;break;
    case '#':i = 6;break;
    }
    switch(optr2)
    {
    case '+':j = 0;break;
    case '-':j = 1;break;
    case '*':j = 2;break;
    case '/':j = 3;break;
    case '(':j = 4;break;
    case ')':j = 5;break;
    case '#':j = 6;break;
    }
    return priorityTable[i][j];
}
float Calc(char optr, float num1, float num2)
{
    switch(optr)
    {
    case '+':return (num1 + num2);break;
    case '-':return (num1 - num2);break;
    case '*':return (num1 * num2);break;
    case '/':return (num1 / num2);break;
    }
}
void LCD_Float(float f)
{
    char str[7];
    int i, length;
    for (i = 0; i < 7; ++i)
        str[i] = '0';
    length = sprintf(str, "%g", f);
    WriteCom(0x80 + 0x40);
    Delay(20);
    for (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Delay(20);
    }
}
void LCD_Int(int dat)
{
    char str[7];
    int i, length;
    for (i = 0; i < 7; ++i)
        str[i] = '0';
    length = sprintf(str, "%d", dat);
    WriteCom(0x80 + 0x48);
    Delay(20);
    for (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Delay(20);
    }
}
void LCD_Char(char c)
{
    WriteData(c);
    Delay(20);
}

网友B(2019-03-18):
/*  S16 S12 S8 S4分别是123+
        S15 S11 S7 S3分别是456-
        S14 S10 S6 S2分别是789*
        S13 S9 S5 S1分别是0 CLR = /
*/

/* 实现两个数的运算,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led=P3^7;

sbit beep=P2^0;
uint8 key,num;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biao;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void keyscan()
{
        P1=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3)
                                                        {
                                                                lcdwrd(0x2e);
                                                                k=0;
                                                        }
                                                }
                                                if(a/b<0)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lcdwrd(0x30);
                                                }
                                                lcdwrd(0x3d); //显示等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break;

                }
        }

}

void main()
{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
这个代码用清翔的单片机能成功

网友C:
1、用R5、R6、R7三位显示,段码为0,全暗,段码为0xff,全亮。 2、R3用于保存运算符。 3、两数都用B压入栈中,最后取结果时可以分别弹出,并根据操作符计算。 4、程序在两数的第一位默认都输入数字,其他位置皆可复位。 5、一次计算完成后、按任意。

网友D:
为什么加0x30

网友D:
用switch语句

网友E(2019-07-13):
0X30 在LCD上显示数字‘0’;加0X30也就是在0的基础加上你要显示的数值,这样才能显示你要的数值。当然方法不止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