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看步进电机是几相几线的?比如这个图

楼主(2018-11-09):
请问怎么看电机是几相几线的,比如这个
还有就是那块遮到的又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2相的

网友B:
U2有4个引脚控制电机,是4相步进电机

网友C:
这个只是普通的直流电机,上面那三条线是表示霍尔测速用。

网友D:
这个是直流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E:
直流电机一般为两线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