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中2.4寸TFT液晶,芯片R61505的51驱动程序!

楼主:
求普中2.4寸TFT液晶,芯片R61505的51驱动程序!搞了几天,没有点亮!跪求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A(2018-11-10):
同样想知道。若能,n多手机就可以改装了

网友B:
你购买液晶时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C:
/********************************************************
工作模式:8080
*********************************************************/

#include "R61505V.H"

/****************************************************************************
                        写8位命令
****************************************************************************/
void WriteComm(uchar i)
{
        TFT_WR = 1;                           //初始化WR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D = 1;           //选择写
        TFT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TFT_DATAPORT = i;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CS = 1;                          //关闭片选
}

/****************************************************************************
                        写16位命令
****************************************************************************/

void TFT_WriteCmd(uint cmd)
{
        uchar cmdH, cmdL;
        cmdH = cmd >> 8;
        cmdL = cmd & 0x00FF;

        WriteComm(cmdH);
        WriteComm(cmdL);
}

/****************************************************************************
                                        写8位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TFT_WR = 1;                           //初始化WR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D = 1;           //选择写
        TFT_RS = 1;                          //选择发送数据

        TFT_DATAPORT = dat;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CS = 1;                          //关闭片选
}

/****************************************************************************
                                        写16位数据
****************************************************************************/

void TFT_WriteData(uint dat)
{
        uchar datH, datL;
        datH = dat >> 8;
        datL = dat & 0xFF;

        WriteData(datH);
        WriteData(datL);
}

/****************************************************************************
*函数名:TFT_WriteCmdData
*输  入:cmd:命令
*      :dat:数据
*输  出:
*功  能:写命令, 写数据。
****************************************************************************/

void TFT_WriteCmdData(uint cmd, uint dat)
{
        WriteComm(cmd);
        TFT_WriteData(dat);
}

void delay500(void)
{
        uint i;
        for(i=500; i>0; i--)
        ;
}

/****************************************************************************
*函数名:TFT_Init
*输  入:
*输  出:
*功  能:初始化TFT。
****************************************************************************/
void TFT_Init(void)
{
        TFT_RST = 1;
        delay500();
        TFT_RST = 0;
        delay500();
        TFT_RST = 1;
        delay500();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00);
        delay500();
        TFT_WriteCmdData(0x0012,0x011C);//0x011A   why need to set several times?
        TFT_WriteCmdData(0x00A4,0x0001);//NVM
        TFT_WriteCmdData(0x0008,0x000F);
        TFT_WriteCmdData(0x000A,0x0008);
        TFT_WriteCmdData(0x000D,0x0008);
                  //伽马校正
        TFT_WriteCmdData(0x0030,0x0707);
        TFT_WriteCmdData(0x0031,0x0007); //0x0707
        TFT_WriteCmdData(0x0032,0x0603);
        TFT_WriteCmdData(0x0033,0x0700);
        TFT_WriteCmdData(0x0034,0x0202);
        TFT_WriteCmdData(0x0035,0x0002); //?0x0606
        TFT_WriteCmdData(0x0036,0x1F0F);
        TFT_WriteCmdData(0x0037,0x0707); //0x0f0f  0x0105
        TFT_WriteCmdData(0x0038,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39,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3A,0x0707);
        TFT_WriteCmdData(0x003B,0x0000); //0x0303
        TFT_WriteCmdData(0x003C,0x0007); //?0x0707
        TFT_WriteCmdData(0x003D,0x0000); //0x1313//0x1f08
        delay500();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01);
        TFT_WriteCmdData(0x0017,0x0001);//开启电源
        delay500();
                  //电源配置
        TFT_WriteCmdData(0x0010,0x17A0);
        TFT_WriteCmdData(0x0011,0x0217);//reference voltage VC[2:0]   Vciout = 1.00*Vcivl
        TFT_WriteCmdData(0x0012,0x011E);//0x011c  //Vreg1out = Vcilvl*1.80   is it the same as Vgama1out ?
        TFT_WriteCmdData(0x0013,0x0F00);//VDV[4:0]-->VCOM Amplitude VcomL = VcomH - Vcom Ampl
        TFT_WriteCmdData(0x002A,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29,0x000A);//0x0001F  Vcomh = VCM1[4:0]*Vreg1out    gate source voltage??
        TFT_WriteCmdData(0x0012,0x013E);// 0x013C  power supply on
        //Coordinates Control//
        TFT_WriteCmdData(0x0050,0x0000);//0x0e00
        TFT_WriteCmdData(0x0051,0x00EF);
        TFT_WriteCmdData(0x0052,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53,0x013F);
            //Pannel Image Control//
        TFT_WriteCmdData(0x0060,0x2700);
        TFT_WriteCmdData(0x0061,0x0001);
        TFT_WriteCmdData(0x006A,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80,0x0000);
            //Partial Image Control//
        TFT_WriteCmdData(0x0081,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82,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83,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84,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85,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TFT_WriteCmdData(0x0090,0x0013);//0x0010 frenqucy
        TFT_WriteCmdData(0x0092,0x0300);
        TFT_WriteCmdData(0x0093,0x0005);
        TFT_WriteCmdData(0x0095,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97,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98,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1,0x0100);
        TFT_WriteCmdData(0x0002,0x0700);
        TFT_WriteCmdData(0x0003,0x1038);//扫描方向 上->下  左->右
        TFT_WriteCmdData(0x0004,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C,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F,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20,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21,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21);
        delay500();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61);
        delay500();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173);
        delay500();

//        LCD_Display_Dir(0);                         //默认为竖屏
//        LCD_LED=1;                                        //点亮背光
//        LCD_Clear(WHITE);
}

/****************************************************************************
*函数名:TFT_SetWindow
*输  入:xStart:起始X坐标
*      :yStart:起始Y坐标
*      :xEnd:结束X坐标
*      :yEnd:结束Y坐标
*输  出:
*功  能:设置要操作的窗口。
****************************************************************************/

void TFT_SetWindow(uint xStart, uint yStart, uint xEnd, uint yEnd)
{
        WriteComm(0x2A);//P94 set_column_address: 2Ah
        TFT_WriteData(xStart);
        TFT_WriteData(xEnd);
//        WriteData(xStart>>8);
//        WriteData(xStart&0xff);
//        WriteData(xEnd>>8);
//        WriteData(xEnd&0xff);

    WriteComm(0x2b);//P96 set_page_address: 2Bh
        TFT_WriteData(yStart);
        TFT_WriteData(yEnd);
//        WriteData(yStart>>8);
//        WriteData(yStart&0xff);
//        WriteData(yEnd>>8);
//        WriteData(yEnd&0xff);

    TFT_WriteCmd(0x2c); //P98 write_memory_start: 2Ch
}

/****************************************************************************
*函数名:TFT_WriteColorData
*输  入:16位颜色数据
*输  出:
*功  能:同写入16位数据一样
****************************************************************************/
void TFT_WriteColorData(uint color)
{
        TFT_CS = 0;
        TFT_RS = 1;
        TFT_RD = 1;

        TFT_DATAPORT = color >>8;//写高八位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DATAPORT = color;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CS = 1;

}

/****************************************************************************
*函数名:GUI_Clearcreen
*输  入:backColor:清屏颜色
*输  出:
*功  能:清屏并涂上颜色。
****************************************************************************/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 color)
{
          uint i, j;

        TFT_SetWindow(0, 0, TFT_XMAX, TFT_YMAX);         //作用区域

          for(i=0; i <  TFT_YMAX+1 ; i++)
        {
                for (j=0; j <  TFT_XMAX+1; j++)                //逐点写入
                {
                   TFT_WriteColorData(color);

                }
        }
}

网友C:
#ifndef __R61505V_H
#define __R61505V_H

#include <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lon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ndif

//---8080工作模式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TFT_WR  = P2^5;          //MPU向LCD写入数据控制线,上升沿写入
sbit        TFT_RD  = P2^6;   //MPU从LCD读入数据控制线
sbit            TFT_CS  = P2^7;          //片选信号线(如果有多片组合,可有多条片选信号线),低电平有效

sbit            TFT_RS  = P3^2;          //数据/指令选择线(1:数据读写,0:命令读写)
sbit            TFT_RST = P3^3;   //复位

#define     TFT_DATAPORT  P0

//---定义颜色的宏---//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定义颜色的宏

//---定义屏的大小---//
#define TFT_XMAX ((uint)239)//                //设置TFT屏的大小
#define TFT_YMAX ((uint)319)//

//-- 声明全局函数 --//
void TFT_WriteCmd(uint cmd);
void TFT_WriteData(uint dat);
void TFT_Init(void);
void TFT_SetWindow(uint xStart, uint yStart, uint xEnd, uint yEnd);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 color);
void TFT_WriteColorData(uint color);
void WriteData(uchar i);
void WriteComm(uchar i);
void DispColor(unsigned int color);

#endi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购买液晶时应该有例程吧

淘来的板子,没有例程!上述初始化程序是从正点原子的stm32上改编的,但是没有点亮!

网友C:
这是数据手册!搞不定的就喜欢在这个上面纠缠!

网友C:
没有找到转接板资料,感觉与普中的其他TFT有点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屏幕的应用资料很少,想驱动要下点功夫;
把原理图发一下看看,需要帮你完成,加我好友 QQ32059 ...

有普中的其他TFT,没有这个原理图,初始化代码一行行看,水平有限,也没有发现什么!感觉时序好像有点不对!

网友B:
手册上的命令地址是8位,你定义成16了;所以你发出命令的时候就有1字节成数据了
手册45页R00H
写命令地址是00H,数据是B505H
你写成16位就成了:地址00H,数据00B505H
你对照手册把这些错误修改再试吧

网友E(2023-12-02):
我也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