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编程,,,求大神

楼主(2018-11-09):
不会编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求个基于51单片机的8路抢答器程序

网友A:
我也不会,论坛里好像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B:
看视频教程,多练习。遇到不会不懂得,擅用百度

网友C:
不会编程就学啊!或者自己网上找啊!现在伸手党太多了,给了现成答案反而害了你。

网友D:
很简单的    论坛很多例子    基本上一下载改一下管脚就好了

网友E:
买一本51单片机教材,初学者那个书很重要,遇到不懂的翻开书看看,如果把一整本书都玩熟了,你对一般的单片机就不会那么陌生

网友F:
51单片机编程不难的,一步一步来,先学会怎么识别按键,驱动数码管,外部中断的使用,然后整合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不难的,但要一步一步来,先学会识别按键,数码管驱动,外部中断的使用,然后整合程序就行了

网友G:
if  while语句  延时函数,就学会这些 你的多路抢答器就能出来80%,剩下的都是细节

网友H:
呵呵~~~百度基于51单片机的8路抢答器程序

网友I:
我建议跟着教材来学,如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我们正在使用的教材,内容还不错。

网友J:
只是单片机编程的不用系统的学习全部的c语言,只学习用得到的部分就行了。

网友K:
if K1=0 ;数码管 显示 1 ;数码管 锁存;蜂鸣器启动 - 延时 - 蜂鸣器启动
.........................................................................
.........................................................................
.........................................................................
if K8=0 ;数码管 显示 8 ;数码管 锁存;蜂鸣器启动 - 延时 - 蜂鸣器启动

做好按键防抖 delay

网友L:
不是说给你现成的代码你看看就会的,要自己一步一步学会

网友M:
这是一个抢答器的电路,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N:
百度一下或者某宝一个

网友O:
论坛里有现成的程序

再好好看看书,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90071-1.html

网友P:
网上有好多呢

网友Q:
if  while语句

网友R:
一直想学编程

网友S:
-----------------------------------------------
  名称:抢答器
  名称:单个独立按键控制
  修改:无
  内容: 1、试验目的:了解按键的扫描原理
         2、实现现象:同时按键抢答,先按的键有效,其他按键锁死 复位后重新开始抢答
         3、硬件要求:按键 LED灯
         原理:最先按下按键者有效,其他均无效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1=P3^0;//定义按键位置 独立按键模式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
                    主函数
------------------------------------------------*/
main()
{
bit Flag;
while(!Flag)//执行一次就停止了 先检测到的相应 复位后有效
      {
      if(!key1)     {P1=0xFE;Flag=1;}//
          else if(!key2){P1=0xFD;Flag=1;}//
          else if(!key3){P1=0xFB;Flag=1;}//
          else if(!key4){P1=0xF7;Flag=1;}//
      }
while(Flag);
}

网友T:
论坛里有成语,百度知道教材很快就可以学会了

网友U:
从c学起

网友V:
自己先看看视频,然后跟书慢慢来

网友W:
找个例程,然后修改一下就行了喔

网友X:
论坛里应该有吧

网友Y:
郭天祥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