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显示温度闪烁怎么办

楼主(2018-11-09):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short cp;
int hour=12;
int minute=30
uchar second;
int flag=0;
/******DS18B2***********/
code unsigned char ROM1[] ={0x28,0x39,0x6d,0xA0,0x17,0x13,0x01,0xe6};
code unsigned char ROM2[] ={0x28,0xcb,0xb9,0xb0,0x17,0x13,0x01,0x83};
sbit DQ = P1^0;
void delay(uint x)
{
        char i;
        while(x--)
                for (i=0;i<12;i++)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 = 255;
        DQ = 1;
        DQ = 0;
        delay(80);
        DQ = 1;
        while(DQ && x--);
        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_OneChar(void)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 = 0;i < 8;i++)
        {
                DQ = 0;
                dat =dat >> 1;
                DQ = 1;
                if(DQ)
                dat =dat | 0x80;
                delay(8);
        }
        return(dat);
}
void Write_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 = 0;i < 8;i++)
        {
                DQ = 0;
                DQ = dat & 0x01;
                delay(10);
                DQ = 1;
                dat= dat >> 1;
        }
        delay(8);
}
void PP_ROM()                //Æ¥ÅäROM
{
        uchar i;
        Write_OneChar(0x55);
        for(i=0;i<8;i++)                //•¢ËíDòáDoÅ
        {
                if(tm==1) Write_OneChar(ROM1);
                if(tm==2) Write_OneChar(ROM2);
        }
}
uchar a=0,b=0;
float c=0;
/************18B20¶áè¡Î¶è3ìDò***********/
uchar get_temp()
{
        int t;
        Init_DS18B20();
        PP_ROM();
        Write_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PP_ROM();
        Write_OneChar(0xbe);        //¶áÔY′æÆ÷
        a = Read_OneChar();                //¶áè¡Æ¥Åäds18B20ÎÂ¶è        //a        1001 0111
        b = Read_OneChar();
        t=b;
        t<<=8;
        t=t|a;
        c=t*0.0625;
        t=c*10+0.5;
        return(t);
}

/*********************°′¼üoˉêy********************/
sbit key1 = P2^2;           //¼ó
sbit key2 = P2^1;           //¼õ
void key(void)
{
         if(key1 == 0)
        {
                delay(12000);
           //·-ò3¼ó
                flag=flag+1;
                if(flag>2) flag=2;
        }

        if(key2 == 0)
        {
                delay(480);
         //•-ò3¼õ
                flag=flag-1;
                if(flag<=0) flag=0;
                delay(20);
        }while (key2==0);

}
/****************displayÏÔê¾oˉêy*******************/
sbit SEG_bit1=P2^6;
sbit SEG_bit2=P2^5;
sbit SEG_bit3=P2^4;
sbit SEG_bit4=P2^3;
uchar cp2,flash;
uint temp_num,m;
code uchar seven_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
void display0(void)//显示时间
{
        P2&=0x87;
        switch(cp2)
        {
                case 0:        P0 = seven_seg[hour/10];                                                                        SEG_bit4=1;break;
                case 1:        P0 = seven_seg[hour%10] & (0x7f | flash) ;SEG_bit3=1;break;
                case 2:        P0 = seven_seg[minute/10];                                                                SEG_bit2=1;break;
                case 3: P0 = seven_seg[minute%10];                                                                SEG_bit1=1;        break;
        }
        cp2++;
        if(cp2 >= 4)cp2 = 0;
}
void display1(void)
{
        P2&=0x87;
        switch(cp2)
        {
                        case 0:        P0 = seven_seg[temp_num / 1000]; SEG_bit4=1;break;
                        case 1:        P0 = seven_seg[temp_num / 100 % 10];SEG_bit3=1;break;
                        case 2:        P0 = seven_seg[temp_num % 100/10]&0x7f; SEG_bit2=1;break;
                        case 3: P0 = seven_seg[temp_num % 10];                                                SEG_bit1=1;break;
        }
        cp2++;
        if(cp2 >= 4)cp2 = 0;
}
/******ÖD¶Ï•tÎñoˉêy***********/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TH0 = 0xf8;                 //12Mhz£¬¶¨ê±2ms
        TL0 = 0x2f;
        cp++;
        if(cp >= 500)    //àÛ¼Æ1s
        {
                cp = 0;
                flash = ~flash;
                if(++second>=60) //μ½60Ãë
                {
                        second=0;
                        if(++minute>=60) //μ½60•Ö
                        {
                                minute=0;
                                if(++hour>=24) hour=0;
                        }
                }
                temp_num= get_temp();
        }

        if(flag==0)  display0();
        if((flag == 1)|(flag == 2))  display1();  //显示18b20温度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8;
        TL0 = 0x2f;
        EA  = 1;                                                 //×üÖD¶ÏÔêDí′ò¿a
        ET0 = 1;                                                 //ÖD¶ÏT0ÔêDí ′ò¿a
        TR0 = 1;                                                 //T0 ′ò¿a

        P2M0=0x78;                                        //推挽
        P2M1=0x00;
        while(1)
        {
                        key();
        }
}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数码管闪烁?那肯定是数码管没弄好啊

网友B:
动态显示,就是要刷新足够快。。。。。。

网友C:
for(i=0;i<12;i=++)把这一句那里边那个12往下改11,10,9,8,7,这样直到不闪为止。

网友D:
温度采集中,类似 delay(10);这样延时,显示自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