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写PWM信号

楼主(2018-11-10):
请教:如何利用51C语言写PWM信号,P3.5一个脚位输出,100-300KHZ,要求从200KHZ减到100KHZ,
减到100KHZ又自动增加到200KHZ,另外同时又从200KHZ增到300KHZ,增到300KHZ又自动减加到200KHZ;
就是200KHZ做中点,同时增,同时减,不断循环。
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定时器是无法产生200KHZ频率PWM信号的,200hz还差不多。

网友B:
读透单片机关于PWM的部分和定时器部分,而后就会写。不是C的问题,是你对上述部分不理解。

网友C:
用增强型的单片机专用的pwm控制器可以做到 比如stc15系列,而且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D:
以STC89C52单片机为例:12M晶振,那么,12分频后,主频为1000KHz。
要产生200KHz,好像也可以。但这时,PWM的周期只有5us,特殊一点的一条指令可能都不止运行这个时间,所以,很难啊。除非只产生PWM,不做其它的,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当然,用高级一点的51单片机,如STC12、STC15这种不分频的1T单片机,就一定可以了。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1单片机定时器是无法产生200KHZ频率PWM信号的,200hz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STC89C52单片机为例:12M晶振,那么,12分频后,主频为1000KHz。
要产生200KHz,好像也可以。但这时,PW ...

原来的芯片是STC15F101W的,就是一个频率输出,其他不做,能提供C语言代码吗?谢谢!

网友F:
我给你来个试试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使用Timer0模拟6通道PWM驱动程序。

输出为 P3.0 ~ P3.5, 对应 PWM0 ~ PWM5.

定时器中断频率一般不要超过100KHZ, 留足够的时间给别的程序运行.

本例子使用11.0592MHZ时钟, 25K的中断频率, 250级PWM, 周期为10ms.

中断里处理的时间不超过6us, 占CPU时间大约为15%.

******************************************/
//芯片是STC15F101W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r0_Rate     25000       //中断频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AUXR = 0x8E;

sfr P3M1 = 0xB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Timer0_Rate))        //Timer 0 重装值

//************** PWM8 变量和常量以及IO口定义 ***************
//********************  8通道8 bit 软PWM    ********************

#define     PWM_DUTY_MAX    250 // 0~255    PWM周期, 最大255
#define     PWM_ON          1   // 定义占空比的电平, 1 或 0

#define     PWM_OFF         (!PWM_ON)
#define     PWM_ALL_ON      (0xff * PWM_ON)

u8 bdata PWM_temp1;                 //影射一个RAM,可位寻址,输出时同步刷新
sbit    P_PWM0  =   PWM_temp1^0;    //  定义影射RAM每位对应的IO
sbit    P_PWM1  =   PWM_temp1^1;
sbit    P_PWM2  =   PWM_temp1^2;
sbit    P_PWM3  =   PWM_temp1^3;
sbit    P_PWM4  =   PWM_temp1^4;
sbit    P_PWM5  =   PWM_temp1^5;

u8  pwm_duty;       //周期计数值
u8  pwm[6];        //pwm0~pwm5 为0至5路PWM的宽度值

bit     B_1ms;
u8      cnt_1ms;
u8      cnt_20ms;

/**********************************************/
void main(void)
{
    u8  i;

    P3M0 = 0x00;
    P3M1 = 0x00;

    AUXR |=  (1<<7);    // Timer0 set as 1T mode
    TMOD &= ~(1<<2);    // Timer0 set as Timer
    TMOD &= ~0x03;      // Timer0 set as 16 bits Auto Reload
    TH0 = Timer0_Reload / 256;  //Timer0 Load
    TL0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PT0 = 1;        //高优先级
    TR0 = 1;        //Tim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cnt_1ms = Timer0_Rate / 1000;   //1ms计数
    cnt_20ms = 20;

    for(i=0; i<6; i++)     pwm[i] = i * 5 + 5;   //给PWM一个初值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cnt_20ms == 0) //PWM 20ms改变一阶
            {
                cnt_20ms = 20;
                for(i=0; i<6; i++) pwm[i]++;
            }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P3 = PWM_temp1;         //影射RAM输出到实际的PWM端口

    if(++pwm_duty == PWM_DUTY_MAX)      //PWM周期结束,重新开始新的周期
    {
        pwm_duty = 0;
        PWM_temp1 = PWM_ALL_ON;
    }
    ACC = pwm_duty;
    if(ACC == pwm[0])       P_PWM0  = PWM_OFF;  //判断PWM占空比是否结束
    if(ACC == pwm[1])       P_PWM1  = PWM_OFF;
    if(ACC == pwm[2])       P_PWM2  = PWM_OFF;
    if(ACC == pwm[3])       P_PWM3  = PWM_OFF;
    if(ACC == pwm[4])       P_PWM4  = PWM_OFF;
    if(ACC == pwm[5])       P_PWM5  = PWM_OFF;

    if(--cnt_1ms == 0)
    {
        cnt_1ms = Timer0_Rate / 1000;
        B_1ms = 1;      // 1ms标志
    }
}

楼主:
不对,不同时增和减

楼主:
示波器测的波形

示波器测的波形

网友G:
int8u beep1pwm=0;
void beeppwm(int8u ss)
{
beep1pwm=ss;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5)/256;
        TL0=(65536-15)%256;
        tt++;

        if(tt==ALL)
                {
                        if(beep1pwm !=0)
                                pwm=1;
                        tt=0;
                }
        if(tt==beep1pwm)
                pwm=0;
}

beeppwm(1);          这是一个控制PWM的程序,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H:
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