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独立按键问题

楼主(2018-11-10):
独立按键的程序进行中切换的时候为什么轻按键盘不好使,使劲按才可以啊。已经使用了if()break语句

网友A:
因为你的单片机是属牛的,犟得很,不使劲不行。
问题不在按键上。在程序上。

网友B:
按键有问题吗?按键老化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C:
你的程序没看到,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吧,我不是你老师同学站在你身边,有问题时你一问,我一看,就知道了。猜测是:按键的扫描流程有问题,你使劲按,其实就是延长了按键时间,就是说,按键时间短了,扫描不到。

网友D:
排除硬件的问题,一般使用外部中断,才响应快。。。。。。当然,和程序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没看到,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吧,我不是你老师同学站在你身边,有问题时你一问,我一看,就知道了。猜 ...

我可以把我程序给你你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E:
1、按键的问题
2、防抖程序的问题,就是延时一段时间再检测,你这段程序可能延时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