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输出可以带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8-11-10):
今天用PT2272输出端加了1K1W电阻加9013跟4007二极管,测试负载电流可以带起230MA!在不加装继电器的情况下,如何该起来用带负载400MA左右?如果用8050会不会要功率高一点?或者是我现在的这个电阻功率改小一点可以吗?

网友A:
用高增益管,达林顿管,场效应管都可以增加电流,多看看元器件手册,了解各种元件参数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增益管,达林顿管,场效应管都可以增加电流,多看看元器件手册,了解各种元件参数用起来就会得心 ...

可以具体推荐几个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