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初上路,实现秒表功能。

楼主(2018-11-10):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是选择从基础的流水灯,数码管,定时/计数等方面的学习,来实现简单的编程,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这是刚学会的用单片机中断系统来实现的简单的秒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ddNum;
uchar  secNum;
#define  SEGNUM  P0
#define  WEI  P2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delay(uint  num)
{
   uchar  i,j;
   for(i=num;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TMOD =0x02;
  TL0=TH0=6;
  ET0=1;
  EA=1;
  TR0=1;
  while(1)
  {
        WEI=0xfe;
            SEGNUM=table[secNum%100/10];
                delay(50);
                WEI=0xfd;
                SEGNUM=table[secNum%10];
                delay(5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ddNum++;
                if(addNum==4000)
                {
                secNum++;
                addNum=0;
                }
}

网友A:
做的不错,值得学习,感谢楼主分享,正要学习单片机,十分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网友B:
是0-99的吗?如果要实现0-59返0怎么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0-99的吗?如果要实现0-59返0怎么改?啊

59--;这样就行了!

网友D(2020-06-11):
后面可以尝试用LCD1602写一个电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