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利用ESP8266无线点亮LED问题求助

楼主:
论坛里的大神们,我想寻求帮助,今天看了官方文件,研究了论坛里很多帖子,大概明白ESP8266如何使用,但是动手做51单片机控制ESP8266wifi模块点亮LED实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我先用下载器连接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了ESP8266为AP模式,多连接,创建Sever服务器,然后连上wifi后,用网络调试助手连接端口,收发正常,于是开始连电路。
我是用的某宝买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如下图

ESP的TXD和RXD分别连接单片机的RXD和TXD(P3.0和P3.1),VCC接小系统上的3.3V供电,GND接GND,    CH_PD接板上3.3V(我一学单片机的同学说这个悬空就行,但是我不接后,发现连wifi信号都没有,貌似没工作)

连好后打开,有wifi信号(就是之前设置的,貌似单片机代码不能配置网络名称和密码),用电脑或手机连接成功,但是用网络调试助手连接端口一直失败,确认端口号和IP地址没错,不知道为什么。
代码部分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uchar Receive,i;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15];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Uart_Init()                //波特率发生器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TR1=1;
      ET1=0;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串口发送函数
{
      ES=0;
      TI=0;
      SBUF=value;
      while(TI==0);
      TI=0;
      ES=1;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wifi设置函数
{

      while(*puf!='\0')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us_delay(5);
      Send_Uart('\n');

}

void ESP8266_Sent(uchar *puf)             //发送数据函数
{
      ESP8266_Set("AT+CIPSEND=0,4");
      while(*puf!='\0')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n');
      ms_delay(10);
}

void main()
{
            Uart_Init();
                  led=1;
                  ESP8266_Set("AT+CWMODE=2");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OBAUD=9600");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MUX=1");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8080");
                        ms_delay(1000);
                        ES=1;
         while(1)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0')
                            {
                                                                                                   led=0;
                                                                                                   ESP8266_Sent("1رÕ");
                            }

                           else if (Recive_table[9]=='1')
                            {
                                                                                                   led=1;
                                 ESP8266_Sent("¿aÆô");
                                                                                                   }
                     }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串行通讯中断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Recive_table[i]=Receive;
                if((Recive_table[i]=='\n'))
                {
                        i=0;
                }
                else i++;
        }
        else TI=0;
}

网友A(2018-11-11):
网络通信不适合初学者,如果无线远传蓝牙相对简单点,双方都蓝牙透传。

网友B:
CHPD和VCC之间,需要接一个100欧的电阻,网络调试助手失败,IP和端口如果没错,肯定是给8266初始化的AT指令没有成功

网友C:
可以连上端口了,多加了一条设置ESP波特率的指令,但是默认9600貌似不用加,也可能是小系统板子电压的事,换成了3.3V小系统供电。代码里的指令实现了,不过给端口发数据后,还是控制不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