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FRC522程序注释

楼主(2018-11-10):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带有详细的代码注释):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RLEN 18

/******* RxModeReg默认为106kbit/s的通信速率 ******************/

/***********************************************************************
* 功    能:寻卡
*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清MFCrypto1On,只能通过软件清零,该位用来指示Crypto1的接通情况,MFAuthent(验证密钥)命令成功执行后置1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 TxLastBits([2-0])表示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7位发送

//  xTest = ReadRawRC(BitFramingReg);
//  if(xTest == 0x07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while(1){}}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TxControlReg低2位(Tx2RFEn和Tx1RFEn)置1,Tx2和Tx1管脚输出信号调制在13.56MHz的载波上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 PCD_TRANSCEIVE == 0x0c发送并接收数据
//     if(status  == MI_OK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发送成功并且接收16位数据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接收的卡片类型保存在pTagType中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防冲撞
*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清MFCrypto1On,只能通过软件清零,该位用来指示Crypto1的接通情况,MFAuthent(验证密钥)命令成功执行后置1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 TxLastBits([2-0])表示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的所有位都发送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 高位置0,所有接收的位在冲突后清除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 防冲撞(0x93)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 读取卡片序列号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 置1,回归正常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选定卡片
*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 防冲撞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 将卡片序列号写进去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 CRC校验卡片序列号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清MFCrypto1On,只能通过软件清零,该位用来指示Crypto1的接通情况,MFAuthent(验证密钥)命令成功执行后置1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卡片的序列号及其校验码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接收24位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 验证模式
    ucComMF522Buf[1] = addr;        // 块地址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 密码
    for (i=0; i<4; i++)                                          /*源代码是6,不知道正不正确*/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防冲撞卡号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 0x30,读块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CRC,存放在ucComMF522Buf[2]和ucComMF522Buf[3]中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将4个字节放松出去,并接收数据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接收144位(18字节)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i];   }  // 将前16字节读出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 0xa0 写块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CRC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写命令和地址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接收低四位为1010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 16字节数据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 两位CRC计算字节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18字节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返回低四位为1010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 0x50,休眠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校验位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

    return MI_OK;
}

/*********************************************************************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 CRCIRQ清零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 空闲命令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 FIFOLevelReg中FlushBuffer位置1,表示缓冲区读和写指针清除,即缓冲区无数据,用来存放一下批数据,ErrReg的BufferOvfl清楚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 将数据写入缓冲区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 启动CRC计算,结果存于CRCResultReg中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 CRCIRQ置位,当CRC有效且所有数据被处理则需要置1,退出循环,或者是执行了127次读取认为完成CRC也退出循环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计算结果输出到pOutData中
}

/*********************************************************************
* 功    能:复位RC522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set(void)
{
    MF522_RST=1;
    _nop_();
    MF522_RST=0;   // 复位
    _nop_();
    MF522_RST=1;
     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 0x0F,软件复位
    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 48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 10001101(141):发送完开始计时,接收时停止计时,自动重装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 00111110(62),3390  定时时间:3391*49/6.78=24.5ms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 控制驱动天线
    return MI_OK;
}
/*********************************************************************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WriteRawRC(Command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En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lEn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rqReg,0x04);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Irq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Status2Reg,0x0);//80    //trun off temperature sensor
           WriteRawRC(WaterLevelReg,0x08); //as default
       WriteRawRC(Control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llReg,0x80);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           WriteRawRC(T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R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Control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SelReg,0x10);      //as default???
   */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 内部模拟部分的调制信号作为非接触式UART输入,发送后接收器启动延时6个位时钟
//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0x84);//as default
//      WriteRawRC(DemodReg,0x4D);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WidthReg,0x13);//26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 接收信号电压增益23dB
        /*   WriteRawRC(GsNReg,0x88);        //as default???
           WriteRawRC(CWGsCfg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ModGsCfgReg,0x20);   //as default???
*/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     PcdSetTmo(106);
                                delay(10);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SPI方式
*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返    回:读出的值
*********************************************************************/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CK = 1;
         ucResult <<= 1;
         ucResult|=(bit)MF522_SO;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 ucResult;
}

/*********************************************************************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 地址高位为0表示写,地位必须为0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I = ((value&0x80)==0x80);
        MF522_SCK = 1;
        value <<= 1;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

/*********************************************************************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 验证密钥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 发送并接收数据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 ComIEnReg:中断请求的使能位。验证密钥:(10010010)位7:管脚IRQ与Status1Reg的IRq反相。位4:允许空闲中断请求(IdleIRq位)传递到IRQ管脚上。位1:允许错误中断请求(ErrIRq位)传递到IRQ管脚上。
                                      //                             发送并接收数据:(11110111)除高位中断请求外,其他都能传到IRQ管脚上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 ComIrqReg的屏蔽位清零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 CommandReg低4位写0000B,处于空闲模式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 FIFOLevelReg中FlushBuffer位置1,表示缓冲区读和写指针清除,即缓冲区无数据,用来存放一下批数据,ErrReg的BufferOvfl清除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将pInData数组的数据写进FIFO缓冲区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 验证密钥 or 发送并接收数据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 启动数据的发送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如果i不为0,并且定时器没减到0,并且没有未知命令和自身终止命令和接收器没有检测到有效数据流,就继续循环,退出循环则表示接收完成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StartSend位清零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FIFO没有溢出、接收器启动并完成接收之后:(没冲突)、(CRC没出错)、(没有SOF错误)、(验证时接受字节数没错)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发送并接收数据、定时器减到0
             {   status = MI_NOTAGERR;   }   // 没有找到目标错误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 读FIFO保存的字节数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 最后一个接收的字节的有效位数(0则表示8位都有效)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将缓冲区的数据读出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验证错误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 空闲
   return status;
}

/********************************************************************
* 开启天线
*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Tx1和Tx2管脚的输出信号调制到13.56MHz的载波上
    }
}

/********************************************************************
* 关闭天线
********************************************************************/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功    能:扣款和充值
*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 充值还是扣款(加还是减)
    ucComMF522Buf[1] = addr;     // 钱包地址(写卡的地址)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CRC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数据并接收数据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卡片返回1010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 pValue, 4);
        for (i=0; i<4; i++)  //16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充或者扣的数据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 保存缓冲区中的数据
        ucComMF522Buf[1] = addr;           // 地址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crc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保存缓冲区数据的命令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卡片返回1010B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 功    能:备份钱包
*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 0xC2,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 源地址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计算CRC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命令:将源地址的数据调到缓冲区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 保存缓冲区内容命令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 目标地址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发送命令:将缓冲区的内容发送到目标地址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 Delay 10ms
///////////////////////////////////////////////////////////////////////
void delay_10ms(unsigned int _10ms)
{
#ifndef NO_TIMER2
    RCAP2LH = RCAP2_10ms;
    T2LH    = RCAP2_10ms;

    TR2 = TRUE;
    while (_10ms--)
    {
            while (!TF2);
            TF2 = FALSE;
    }
    TR2 = FALSE;
#else
    while (_10ms--)
    {
            delay_50us(19);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19);
            if (CmdValid)
                return;
    }
#endi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