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驱动无源蜂鸣器错哪了,有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A(2018-11-11):
可以用,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B:
准双向I/O口驱动无源蜂鸣器电路

网友C:
D33的阴极与电源的阳极接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做的实物,声音特别小。蜂鸣器两边电压最大1V

网友E: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很好的电路啊。估计是你程序驱动无源蜂鸣器的频率问题。把驱动频率改下试试

网友F:
蜂鸣器供电电压不能超过蜂鸣器需求电压最大值,那个D33可以省略不要。如果怕蜂鸣器对电源有影响可以在蜂鸣器的供电端串联一颗4.7R的电阻

网友G:
是不是你的三级管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H:
需要在电源供电和蜂鸣器之间增加电阻

网友I:
接单片机的哪个P口了?电压拉不上去吧。

网友J:
讲道理是元器件型号的问题

网友K:
三极管b端要上拉电阻,我之前也是你这样接的,光发出滋滋声,加个电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