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流问题(为什么几百毫安到1安这么大的充电器都可以用)

楼主(2018-11-10):
     一直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困扰很久,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也就几毫安左右,而用电脑USB或者手机充电器给单片机供电,他们输出的都是几百毫安到1安这么大,单片机也没事,这是为什么?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不会没事的我的就烧过可能是因为电压相对较低吧

网友B:
只要能让单片机时钟正常振荡,几微安的电流也一样的工作,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了,单节1.5V的AA电池都可以正常工作六年.
输出电流能力的大小不会绝对的影响到电路本身的,只要是5V,就算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00000000A,也一样的充手机,原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C:
稳压电源标称输出电流是指最大负载能力,而实际输出电流由负载电阻决定。根据欧姆定律 I=U/R,如果单片机在不同的工作状态的等效阻值为800~80欧,稳压电源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6~60mA。

网友D:
你的力气很大,可是当你搀扶小孩,小孩却不疼。为何?道理一样!

网友D:
即使是100A安的充电器,只表示它可以输出100A,并不代表它现在输出的是100A。你的力气大,但你搀扶小朋友的时间也不会用很大的力气啊。

网友E:
那个电流是最大供电电流的。电流只和负责功率和电压有关的。说白了是你的单片机功耗小不管多强的电源。只要电压不变电流就只有那麽大,看来你基础知识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让单片机时钟正常振荡,几微安的电流也一样的工作,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了,单节1.5V的AA电池都可以正常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标称输出电流是指最大负载能力,而实际输出电流由负载电阻决定。根据欧姆定律 I=U/R,如果单片机在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是100A安的充电器,只表示它可以输出100A,并不代表它现在输出的是100A。你的力气大,但你搀扶小朋友的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流是最大供电电流的。电流只和负责功率和电压有关的。说白了是你的单片机功耗小不管多强的电源。只要 ...

谢谢解惑~

网友F:
单片机是控制输出,不是自己输出。

网友G:
你中学物理没学好啊,最起码电工部分,电流、电压、电阻的关系也就是欧姆定律你肯定不理解,你会背是有可能的,会用公式计算也是有可能的,但不理解,至少离透彻很远。你所说的“……几百毫安到1安这么大。。。”那是电源的输出能力,并非一接负载就是那么大电流,电流取决于电源自身的输出电压和负载的特性,再看看中学的物理课本,有关电工的这部分。

网友H(2019-04-19):
同样解答了我的疑问,顶下

网友I:
电脑USB或者手机充电器给单片机供电,他们输出的都是几百毫安到1安这么大,说的是它们作为电源所能提供的电流,实际电流要看负载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J:
USB口或者适配器输出1A,表述的是最大输出1A。在输出小于1A情况下,输出多大电流是根据负载在变化的。用电源的术语说,就是它们工作在恒压模式~

网友K:
负载汲取电流取决于负载内电阻或者芯片有限流电路。电流取决于电源自身的输出电压和负载的特性

网友L(2020-05-22):
也解除了我的疑惑,谢谢各位

网友M:
电源的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 计算的最简单形式是基于欧姆定律。 因此,从几百毫安到一安培的电流意味着你的负载不仅是单片机,而且还包括其他负载,例如LED,传感器,键盘和其他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