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AT24c02读写程序求解

楼主(2018-11-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ec,tc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art()//kaishi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tingzhi
{
        sda=0;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yingda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chushihua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xieziji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duziji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bai_c,uchar sh_c)
{
        dula=0;
        P0=table[bai_c];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ms(5);
        dula=0;
        P0=table[sh_c];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ms(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
        if(sec>100)
                sec=0;
        TMOD=0x0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sec%10);
                if(write==1)
                {
                        write=0;
                        write_add(2,sec);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cnt++;
        if(tcnt==20)
        {
                tcnt=0;
                sec++;
                write=1;
                if(sec==100)
                        sec=0;
        }
}

       以上就是AT24c02的读写小程序,要求是:利用定时器产生一个0~99秒变化的秒表,并且在数码管上显示,每过一秒将这个变化的数写入AT24c02内部。当关闭电源时,并再次打开电源,单片机先从AT24c02中读出原先显示数值,接着运行秒表。          代码写入后,1、数码管每次开机都显示“10”,一直运行到“99”,再从“0”,运行;且不能在断电时恢复数据;求解!!
                             2、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中write_byte(address);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后面跟着开始?
        求大神帮帮忙,小弟刚刚学习不久,最近对I2c比较感兴趣,再次谢谢了!

网友A:
频繁写入24c02是要把器件写坏的,是一个错误的方案,不如直接选用时钟芯片,比如DS1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写入24c02是要把器件写坏的,是一个错误的方案,不如直接选用时钟芯片,比如DS1302.

我这个程序是什么地方错了吗,我已经查了1天了,还是没有查到原因。。。

网友B:
对于iic器件,你的时序要用设备看看。如果用stc的话,你的iic模拟读写速度快了,要延时。其次24c0x的读写驱动不对。这个你可以参考网络上一大把。最后,你的定时器的自动重装对了没有?如果用stc单片机貌似不对。检查吧。

网友C:
有关AT24Cxx页写缓冲的概念说明如下: 由于E2PROM的半导体工艺特性,对E2PROM的写入时间需要5~10ms,但AT24Cxx系列串行E2PROM芯片内部设置了一个具有SRAM性质的输入缓冲器,称为页写缓冲器。CPU对该芯片写操作时,AT24Cxx系列芯片先将CPU输入的数据暂存在页写缓冲器内,然后,慢慢写入E2PROM中。因此,CPU对AT24Cxx系列E2PROM一次写入的字节数,受到该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的限制。页写缓冲器的容量为16B,若CPU写入字节数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应在一页写完后,隔5~10ms重新启动一次写操作。
实例49  读写AT24C02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49 读写IIC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实例5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iic器件,你的时序要用设备看看。如果用stc的话,你的iic模拟读写速度快了,要延时。其次24c0x的读写驱 ...

下午找到原因了 ,好不容易,原因在停止信号上,时钟信号没有被拉高,谢谢大家了

网友D:
你要是用汇编 我就能帮到你了,可是............
如果你要用到IIC保存一些东西,不要在程序运行的时候一直不断的写入,说不定几天24C02就坏了的.
用一个二极管把电源分开,再加一个掉电检测的电路,就一个电阻就可以,接到单片机的中断,那一头掉电了,这一头还有电,可以写入一次IIC
这样一来,就只有有掉电的情况下写入一次而已了

网友E:
IIC写完或者读取完成之后,需要延时

网友F:
调这个  要耐心   首先看   开始停止等   时序  对照 DATASHHEET   建议延时时间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例93  99.9秒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大神的讲解,我看懂了

网友G(2019-11-10):
把字符数组存到AT24c02并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调这个  要耐心   首先看   开始停止等   时序  对照 DATASHHEET   建议延时时间多一点

把字符数组存到AT24c02并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