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线性可调稳压电路(附Multisim仿真)

楼主(2018-11-11):
电源特点:
线性稳压电源是比较早使用的一类直流稳压电源。根据调整管的工作状态,我们常把稳压电源分成两类: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直流电源的特点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反应速度快,输出纹波较小;工作产生的噪声低;效率较低(现在经常看的LDO就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而出现的);发热量大(尤其是大功率电源),间接地给系统增加热噪声。

Multisim 13.0 测试通过!!!

网友A:
我感觉在稳压管D2上还是有偏置电阻的好,如果没有偏置电阻的话那么Q3射极电流的变化会全部反应在稳压管上,这对稳定Q3的e极电位不利,当然D2是稳压管,其电流对两端的压降影响较小,但影响总是存在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个偏置电流,那么由输出变化而引起的电流变化的比率会减小,稳压效果肯定会提高,另外从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上看也是有利的,电流越大曲线的切线越方向越接近坐标轴也就是稳压特性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压管偏置电阻越小越好,即偏置电流越大越好,但不能大到D2耐受不了的程度,确定规则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当输处电压最低时D2应可靠击穿,当输处电压最高时Q3的e极电流不能大于D2的允许值,在满足这个条件时偏置电流尽可能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