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语法错误,急求回答

楼主(2018-11-11):
#include<reg51.h>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uchar z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define wy P1
#define wr P2
sbit kt=P3^2;
sbit kf=P3^3;
uint s;uint t;void delay(uint u){   while(u--);}void zdtj(){  EA=1;  IT0=1;  EX0=1;}void main(){                  uint i;                          for(i=0;i<99;i++)        {         s=i/10;                 t=i%10;                 delay(20000)                 switch(t)                 {                         case(0):                           wy=zma[t];wr=zma[s];break;                         case(1):                           wy=zma[t];wr=zma[s];break;                         case(2):                           wy=zma[t];wr=zma[s];break;                         case(3):                           wy=zma[t];wr=zma[s];break;                        case(4):                           wy=zma[t];wr=zma[s];break;                        case(5):                           wy=zma[t];wr=zma[s];break;                        case(6):                           wy=zma[t];wr=zma[s];break;                        case(7):                           wy=zma[t];wr=zma[s];break;                        case(8):                           wy=zma[t];wr=zma[s];break;                        case(9):                           wy=zma[t];wr=zma[s];break;                 }                }}void zd() interrupt 0{  delay(1000);  while(kf==1)  {wy=t;  wr=s;          }}

楼主:
二轮.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二轮.C(7):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二轮.C(2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witch'

楼主:
二轮.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二轮.C(7):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二轮.C(2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witch'
用的keil4
是不是头文件的问题?新建工程的时候选的at89C52引用reg52.h

网友A:
应该是定义的数组后面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B:
case语句应该是“  case 1:   wy=zma[t]; wr=zma[s]; break;   ”这种格式,
而不应该写成“ case(1):   wy=zma[t]; wr=zma[s]; break;  ”  这种形式,
这样的语句,死人没人偿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