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实物有什么好办法吗?单片机引脚离得太近了很容易焊到一起

楼主(2018-11-11):
新手求助,单片机引脚离得太近了很容易焊到一起

网友A:
细焊丝+松香助焊剂+尖头电烙铁,这货操作上熟能生巧

网友B:
因为有脚间阻焊,只要有助焊剂,焊锡适量就不会粘连。

网友C: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引脚都加满焊锡,然后用烙铁垂直管脚方向拖动焊锡,这样可以把大多数管脚的锡焊好,然后顺着管脚方向拖锡,每次都把烙铁上的锡清干净,就可以焊好了

网友D:
如果按沙发的建议操作不了,也可以先随便焊对称两点定位,再用足够松香涂覆焊接处,再用扁头烙铁加锡拖焊或涂焊。完成后用无水酒精清洗,焊接效果极佳。

网友E:
这个只能靠练习的,用点焊好一点吧

网友F:
烙铁温度不要调太高了,如果引脚不小心焊在了一起,可以剥掉一根0.3左右点铜电线,用烙铁给裸线上松香,然后加热焊在一起的地方,把上了松香的裸线靠上去,能吸掉多余的锡.然后用酒精清洗就行了.新手的时候用含铅的焊锡可能会好用点,不过铅有毒,洗手的时候得认真点.

烙铁推荐黄花907价钱不贵,非常好用,我这把用了10年了,只换过一次加热丝和几个烙铁头.

网友G:
对于这种近的引脚,个人经验是靠技巧,烙铁头不管是斜口,尖头都是可以使用的,斜口可以拖焊,尖头了一点一点的焊。

网友H:
在优酷上找教学视频:贴片元件焊接教程、手工实例技巧一:手工焊接贴片元件的方法、贴片元件焊接方法、普通电烙铁的贴片元件焊接教程、贴片元件焊接教程等等,其实很好焊的。

网友I:
电路板引脚上都有挂锡,涂上薄薄一层锡膏(锡浆),贴好芯片,用烙铁焊好一两个容易焊的引脚。然后用热风吹

网友I:
对于一般制做好的电路板,焊盘上面是挂锡的。
涂上薄薄一层锡浆,贴好芯片。先焊上一两个容易焊的引脚。然后用热风吹。
热风很容易把其他引脚一次都焊好。锡浆里面有助焊成分,只为便于引脚与焊盘上的锡接触,只起辅助作用
之后最好用酒精洗掉多余的焊锡珠

网友J:
加点松香助焊剂

网友K:
细的锡丝可以考虑直径0.5mm。配尖头电烙铁头。先在焊盘和焊脚挂锡要平。然后先焊最边上一个角,然后再调整角度,焊接另一边的脚,固定好后再逐个焊接每个角

网友L:
用刀型烙铁头  一拖就没有了   多试试

网友M:
找个好的细焊丝+松香助焊剂+尖头电烙铁

网友N:
用阻焊剂,少焊锡,干净的电络铁,不会出现焊到一起的现象,多练习

网友O:
首先,控制烙铁温度,其次用较细焊丝,适当使用助焊剂,如果实在太近,可以直接全部焊上后,用刀片依次切断

网友O:
1、控制温度
2、调整焊丝粗细
3、适当使用助焊剂
4、可以全部焊好,将连接的地方用刀片依次隔开

网友P:
多放点松香,事后用洗板水洗掉就行,还有就是别用太大力气,最重要的还是多练,一开始都是那样

网友Q:
用刀型烙铁头,将所有引脚全部上锡,拖动几次,让锡走进去。然后用吸锡带(某宝有卖,几元钱一小卷)好的吸锡带直接使用,不好的要加松香。将吸锡带覆盖在引脚上,用刀型烙铁头来回拖动,将多余的焊锡吸掉,再用洗板水将松香洗掉,就OK了

网友R:
试着先给两头分别上锡,然后加热融在一起就好了,还是要熟能生巧

网友S:
多练习练习,板放平,烙铁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T:
好的焊锡丝,可以贵一点,加一点松香

网友U:
你耐心一点 用小一点的烙铁头稍微细一点的焊锡就会好很多

网友V:
一点一点  细致的焊接  掌握技巧 看看视频讲解  多练习

网友W: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引脚离的太近很容易连锡,在浪费多个芯片后熟能生巧,现在焊工已经不错了,主要还是需要多练,用好手头的工具。

网友X:
熟能生巧,可以点的慢慢弄

网友Y:
焊膏+细焊丝+铲形烙铁。先固定一个管脚。对齐后,四周各固定一个管脚。然后,每边几个管脚上多一点锡,烙铁来回划几遍,就OK

网友Z:
用助焊剂

网友AA:
用刀型烙铁头  一拖就没有了

网友AB:
温度不要太高,否则容易粘连在一起

网友AC:
贴片的吗?可以有两种方法,PCB先上锡,磨平,压芯片。另外一种就是管脚全部涂满锡,然后用烙铁拉锡

网友AD:
先搪锡,然后用平头熨平。找几个报废的片子先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