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程序增加功能请教

楼主(2018-11-11):
刚接触单片机,现在实在没有独立写程序的能力,仅仅刚入门,所以只能在拿老师们的程序练习,现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下面这个程序,原来是999分钟倒计时,现在被我改成99分钟了,增加了暂停功能,暂停不影响继电器,继电器要在倒计时结束后才断电.
现在想添加两只led做指示,led1在计时开始的时候闪一下,(约0.5秒)led2在计时结束时闪一下(约0.5秒)或者在最后一分种的时候闪一下(约0.5秒)。请问老师们这该怎么改呢?先谢谢各位老师们了。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2C2052AD.h>          //库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声明 SFR 相关 与 的 IAP*/
sfr IAP_DATA = 0xE2;
sfr IAP_ADDRH = 0xE3;
sfr IAP_ADDRL = 0xE4;
sfr IAP_CMD = 0xE5;
sfr IAP_TRIG = 0xE6;
sfr IAP_CONTR = 0xE7;

/********************************************************************
                             IO口定义
********************************************************************/
uchar s1=0;
bit  write=0;
uint txian,dxian;
uchar txian1,txian2;
uchar dxian1,dxian2;
uchar T0RH=0,T0RL=0;
uint ms=0;
uchar A1,A2;
uchar B1,B2;
uchar C1,C2;
uchar D1,D2;
bit bz1=0;
bit bz2=0;
sbit P10=P1^0;//数码管段
sbit P11=P1^1;//数码管段
sbit P12=P1^2;//数码管段
sbit P13=P1^3;//数码管段
sbit P14=P1^4;//数码管段
sbit P15=P1^5;//数码管段
sbit P16=P1^6;//数码管段
sbit AIN1=P1^7;//信号输入
sbit P30=P3^0;//按键输入
sbit P31=P3^1;//按键输入
sbit P32=P3^2;//数码管位
sbit P33=P3^3;//数码管位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5;//?
sbit OUT1=P3^7;//继电器输出
bit ts=1;     //
bit yxbz=0;   //
uint xianshi;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存储地址

/********************************************************************
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
                             读数据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数据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擦除数据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0xfB,0x89,0xf5,0xdD,0x8F,0xdE,0xfE,0xc9,0xfF,0xdF};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0;j>0;j--);
  { ;
  }
   }
}
/********************************************************************
                            显示函数 接通时间
*********************************************************************/
//void tong(uchar tdate) //显示函数
void tong() //显示函数
{
    C1=txian%100/10;
   C2=txian%10;
   P32=1;P33=1;
    P1=seg7code[C1];
   P32=0;P33=1;
   delay(80);
   P32=1;P33=1;
    P1=seg7code[C2];
   P32=1;P33=0;
   delay(80);

}

void key()
{
   if(P30==0)
   {
   delay(80);
   if(P30==0)
   {
   s1++;
   if(s1>=4){s1=0;}
   while(!P3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0_init(unsigned char ms0)    //ms0最大71
{
/***********************************************
一个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11059200为时钟周期,一共为11059200/12=921600,就是每秒为921600Hz,
    八位定时器 最大计时     0.2777778ms
十六位定时器最大计时   71.111111ms
11.0592MHz除12为921600Hz,就是一秒921600次机器周期,10ms=9216次机器周期。
  65536-9216=56320(dc00)
  TH0=0xdc,TL0=0x00
***********************************************/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0)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3;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方式一  一共四种方式   GATE0 C/T0  M0_1  M0_0  C/T0选择时钟计数还是外部计数  方式0是十三位定时器 ,方式1是十六位定时器,方式2是八位自动 方式4是两个八位
  TH0=T0RH;
  TL0=T0RL;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TR0=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0;;
txian1 = IapReadByte(0x01);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xian2 = IapReadByte(0x02);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0_init(10);
P1M0=0X00;P1M1=0X7f;
txian=txian1*10+txian2;
xianshi=txian;
OUT1=1;
//ts=0;bz1=1;ms=0;OUT1=0;
while(1)
{
    key();
   if((AIN1==0)&&(bz1==0)&&(ts==0)){delay(80);
  if(AIN1==0){bz1=1;yxbz=!yxbz;}}
   if((AIN1==0)&&(bz1==0)&&(ts==1)){delay(80);
  if(AIN1==0){yxbz=1;ts=0;bz1=1;ms=0;OUT1=0;}}
   if((AIN1==1)&&(bz1==1)){bz1=0;}
    if(write==1)
   {
    TR0=0;
     write=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x01,txian1);
     IapProgramByte(0x02,txian2);
    TR0=1;
    xianshi=txian;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H0=T0RH;
   TL0=T0RL;
      switch (s1){
    case 0: tong();break;
    case 1:ts=1;P1=seg7code[A1];P32=0;P33=1;if(P31==0){A1++;if(A1>9)A1=0;while(!P31);}break;
     case 2:     P1=seg7code[A2];P32=1;P33=0;if(P31==0){A2++;if(A2>9)A2=0;while(!P31);}break;
    case 3:     txian1=A1;txian2=A2;txian=txian1*10+txian2;write=1;break;
    default: break;
  }
if(yxbz==1)
{
ms++;
if(ms==4800)  //ms=80是1秒
{
ms=0;
if(ts==0){txian--;if(txian<=0){bz1=0;OUT1=1;txian=txian1*10+txian2;ts=1;}}
}
}

}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5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楼主:
大神们提示一下也是好的,折腾了一晚上,只能折腾到开始计时亮,一分钟时间亮,计时完毕亮,就是还没弄成闪一下.

网友B:
声明两个全局位变量,分别用在计时开始和结束语句位置 置1
bit a=0,b=0;
void LED_Twinkle()//此函数放在主函数中调用
{
        static uint i=0,j=0;
        if(a==1)
        {
                LED1=0;
                if(i++==10000)
                {
                        i=0;
                        a=0;
                        LED1=1;
                }
        }
        if(b==1)
        {
                LED2=0;
                if(j++==10000)
                {
                        j=0;
                        b=0;
                        LED2=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明两个全局位变量,分别用在计时开始和结束语句位置 置1
bit a=0,b=0;
void LED_Twinkle()//此函数放在 ...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最后,还是用了自己的理解方式实现,这个程序还有小bug,但不影响玩。
刚好双十一图书对折,买了几本,估计这几天就能到了。
这个倒计时折腾了许久了,基本啃明白了,学习单片机就得死磕自己,慢慢来。
发这个帖子的时候一下没转过弯来。

楼主:
折腾了一上午,把数码管的管脚改了io口,小小修改了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