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12LE5404AD单片机的AD和定时器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附视频

楼主(2018-11-11):
题目:利用STC12LE5404AD单片机的AD和定时器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功能:当调节频率时,占空比不变;调节占空比时,频率不变。
输出范围:10~500Hz , 5%~95%
电路描述:
      1、手里现有STC12LE5204AD,所以使用它。要借鉴的朋友,根据自己的单片机资源调整;
      2、现成的晶振频率为18.432MHz。根据自己手里的晶振使用,不需要通讯的话,可以使用12MHz或者24MHz的晶振,好计算周期。
      3、使用单片机的A/D采样口为P1.6和P1.7端口(可以自己选择)。使用精密电位器,两个固定端,一个接地,一个3.3V电源;可调端接一个0.1uF的电容对地,然后通过一个2kΩ电阻接入单片机A/D采样端口。
      4、P3.7口输出(方波自己布PCB线路,可以自己选择输出口)

使用A/D采样的值(0~FF)去改变定时器的值实现占空比和频率调节。

最终性能有一点偏差,调节频率时,占空比有小范围波动。代码总长度为0E78H。望各位大侠勿喷,求指点迷津。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0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sfr AUXR        =   0x8e;
sbit out=P3^7;
//sbit led1=P1^5;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float i=100,j=100;
float k=0,d,f,t,t1,t2;
WORD xms;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void Timer0Init();
void Delay_xms(WORD xms);
void main()
{
    InitADC();                      //Init ADC sfr
  out=1;
    while (1)
    {
        ShowResult(6);              //Show Channel6
        ShowResult(7);              //Show Channel7
    i = GetADCResult(6);
    f = GetADCResult(7);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if(i<15) i=15;
   else if(i>240) i=240;
   if(f<5) f=5;
   else if(f>240) f=250;
         _nop_();
         _nop_();
   t=256/f;
   d=i/256;
   t1=d*t*100;
   t2=(1-i/256)*t*100;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out  =1;
    Delay_xms(t1);
    out = 0;
    Delay_xms(t2);

    }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return ADC_RES;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c0;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 power-on and delay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Timer0Init(void)  //1????@18.432MHz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MOD |= 0x01;
TL0 = 0x00;
TH0 = 0xFA;
TF0 = 0;
TR0 = 1;
}
void Delay_xms(WORD xms)
{
    WORD nms;
  nms=xms*140;
  while (nms--)
    {
       Timer0In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