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状态显示原理图+代码

楼主:
/*  名称:K1-K4 按键状态显示
说明:K1、K2 按下时 LED 点亮,松开时熄灭,
K3、K4 按下并释放时 LED 点亮,再次按下并释放时熄灭;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while(1)
{
LED1=K1;
LED2=K2;
if(K3==0)
{
while(K3==0);
LED3=~LED3;
}
if(K4==0)
{
while(K4==0);
LED4=~LED4;
}
DelayMS(10);
}
}

网友A(2020-06-17):
如果说,k1、k2控制d1和d2;k3和k4控制d3和d4,其余要求不变,应该怎么改?